求教问题:六轴 3.5千克 十分钟往上配置。

楼主(2013-10-18):
憋了这么久终于攒够了些钱,但是发现对盘式电机的了解还是空白。

我是个穷玩家,没那么多钱换这个换哪个,所以要精打细算,还望各位给推荐款电机。

电机电调总预算2000元。

目的续航十分钟往上,甚至十五分钟往上,总重3.5-4.0千克之间。

希望各位用过的说话,理论上的数据不要,那是gdp忽悠人的。望各位真言相告。

网友:
同求六轴配置,载重1kg以上,整机预算1.2万

网友A:
先说一点: 别信那些狗屁自称盘式电机的。 盘式电机是磁路和电机轴平行的,现在多旋翼上自称盘式电机的都是普通径向磁路电机,只不过长径比小点,长的像个盘子,然后就冒充盘式电机了,这些和那些常规的无刷相比效率不可能有任何提升,只会导致功率密度降低,顶多就是散热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一点: 别信那些狗屁自称盘式电机的。 盘式电机是磁路和电机轴平行的,现在多旋翼上自称盘式电机的 ...

知道,扁式电机而已,不过还是求推荐啊,我需要这个达到效果的配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说一点: 别信那些狗屁自称盘式电机的。 盘式电机是磁路和电机轴平行的,现在多旋翼上自称盘式电机的 ...

不懂!貌似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恒力4822 kv490*6 1555碳纤桨 好盈铂金30a*6,1000mah 4s,实测3.0kg 20分钟

1000mah?2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说一点: 别信那些狗屁自称盘式电机的。 盘式电机是磁路和电机轴平行的,现在多旋翼上自称盘式电机的 ...

说的很对!

网友:
恒力4822 390KV电机,1238桨,6S 6000毫安电池,飞越650.4轴,能飞多久?

网友:
给力的评测 我顶

网友(2014-02-02):
引用 网友A:
先说一点: 别信那些狗屁自称盘式电机的。 盘式电机是磁路和电机轴平行的,现在多旋翼上自称盘式电机的 ...

U8是真正的盘式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