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方的切断刀杆好难找啊。

楼主(2013-10-19):
淘宝上大多是16方起的。
小车用的的10方的刀,应该用不了 吧。
只找到一家有,但是套装,不知道单卖不。
不同品牌厂家的刀片都是通用的还是必 须和同一厂家品牌的刀杆配套使用?

网友A:
自己做个吧

网友B:
可以说是通用,
能卡到刀架上, 刀尖高度能对差不多,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个吧
切断刀的结构貌似挺复杂的,和刀片形状有关。觉得不太好做啊。

网友C:
能买到啊,我的还是8方的呢,买了外圆正反刀加车孔的,再各配一个小日本的刀片,加运费120块

网友C:
不好意思啊,没注意你要的是切断刀,我的切断刀是那白钢条磨的,反正白钢条便宜,多磨几次试试就知道怎样磨了,简单的说就是刀刃的部分要比其他地方都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