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450开3D就狂抖 用的是KST215 EBAR V2无副翼系统

楼主(2013-10-19):
无副翼450开3D就狂抖 用的是KST215 EBAR V2无副翼系统

网友:
振动过大。

网友:
车震事件!

网友:
降低感度试试?同时也给叽叽检查下排震

网友:
感度的问题?

网友:
视频要上啊

网友A:
我觉得215对震动比较敏感,以前我用山寨9257做锁尾,从来不飘,自从用了215 很容易就飘起来!

网友B:
感度高了,适当降低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高了,适当降低感度

按照你的方法 降低十字盘感度和锁尾感度O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215对震动比较敏感,以前我用山寨9257做锁尾,从来不飘,自从用了215 很容易就飘起来!

不是215对振动敏感,而是215的反应速度快,对于陀螺仪传来的细小修正信号都会转化到对应的舵面上。你的山寨9257不飘是因为其反应慢,很多信号都来不及处理,因而尾巴不会有那么快的动作。

若说对振动敏感,那也是指三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215对振动敏感,而是215的反应速度快,对于陀螺仪传来的细小修正信号都会转化到对应的舵面上。你的山 ...

原来是这样啊!那对机械调试要求就更高!

网友:
那我飞机飘可能就是尾巴震动过大了,我也是eb 520  尾巴有点点温飘,感度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