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机了,我的黑匣子,大家能帮忙分析下吗?

楼主(2013-10-19):
http://log.xaircraft.com/report. ... 1622.750_12.3.01.02
出事的好像是这个,58.388秒的时候我急推了下油门,然后机器就失去平衡,摔了下来,当时LED灯是红红快闪,查了一下说是系统错误,但还是不明白是哪里的问题,但看黑匣子电压一下子下降的很快,这是是怎么回事,刚冲满的电池,电池品质也是不错的,格式的电池。也没挂什么东西,负载也不大啊,难道是插头接触不良?

网友:
往右翻对吧?

网友:
自从出了1.07好久没看到炸鸡贴了,围观下

楼主:
为什么说右翻呢?右翻正常吗?如何避免

网友:
电压下降很正常,有个电机已经95%的油门,电压下降在正常的范围内,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M6电机或电调烧了,因为电机电调烧了容易造成电流过大引起电池电压下降很多

网友:
从电池的放电曲线来看,电池是不错的,质量可以,最后的电压猛降是由负载变化引起的
LED红红快闪,说明中的介绍是这样的:系统错误,如模块通讯异常,接收机未正确连接,姿态模式下受到强磁干扰等
从磁场和航向的记录来看,我认为第三种情况不可能,第一种情况可能性不大,至少主控和IO之间的通讯是正常的,
楼主需要确认两件事,
第一,40秒左右模式从GPS姿态切换为姿态然后在出事时(姿态发生很大变化时)切回GPS姿态是不是自己操作的,如果不是则可能是GPS模块连接不好或接收失控,这个可能不大,因为连接不好肯定会影响磁场和航向的记录,但是磁场和航向的记录很正常,失控可能貌似也不大,这个切成姿态后维持了8秒左右,一般失控是瞬间的
第二,50秒左右接受横滚的大幅度变化是不是自己操作的,看前面的悬停像是刚玩轴的,但是两三秒内横滚有正负八十几的变化我表示感觉很离谱,我的横滚一般最大就在五十几左右,这个如果不是自己操作的就是失控了或者接受与IO的连接不稳定……
其它的,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