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关于哪吒M 飞控的问题!!! 各位大神可怜可怜指点下!!!

楼主(2013-10-19):
NAZA  M  LITE飞控    没有GPS  控是天7的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飞机起飞后LED快闪红灯  然后马上侧翻摔下   调参软件上  控制模式转换U   对应的是5通道  但是三位开关只能移动滑块两个   不知道是三位开关坏了还是怎么的

  其他的都没什么问题  但是侧翻这个问题出在哪呢?   求各位大神指导指导

网友:
LED快闪红灯,是飞控的电压保护设置不对,侧翻就不好说了

网友A:
1,检查主控朝向,看看是前后装反了还是上下装反了。
2,进入调参软件检查三段开关是否每一段都在一个模式(GPS,姿态、手动)下。
3,设置失控保护为原地降落并查看关闭遥控是否在失控保护状态。
4,重新校准地磁等。
5,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B:
我用修手机的可调电源测试的时候,设定12.6V  3A,一启动电机快。速推油门,瞬间电压降到11点几伏,然后LED等快闪。就算我把电压升上去也不能改版红灯快闪状态只有重新上电才行。所以我估计你电池放电能力不行导致启动时候电压掉到警告电压,然后快闪红灯警告。
建议换个好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修手机的可调电源测试的时候,设定12.6V  3A,一启动电机快。速推油门,瞬间电压降到11点几伏,然后LED ...

支持,先找找电池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主控朝向,看看是前后装反了还是上下装反了。
2,进入调参软件检查三段开关是否每一段都在一个模式 ...

先谢谢大哥们  小弟这刚上四轴 真的被这哪吒搞伤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主控朝向,看看是前后装反了还是上下装反了。
2,进入调参软件检查三段开关是否每一段都在一个模式 ...

可视我这天7 你说的模式设置真心有好多不对的地方  各位大哥能留个QQ吗  让我这新手早点飞起来啊

网友C:
把电压保护关上,我就没用过电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压保护关上,我就没用过电压保护。

现在的问题是  我的天七的5通道三位开关  只有两个能和U模式转换映射  还有一个难道被控吃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  我的天七的5通道三位开关  只有两个能和U模式转换映射  还有一个难道被控吃了?

天7三档位其实就是两挡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7三档位其实就是两挡开关

也就是说三位开关本来就只是两位开关?只能选择两个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