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x在某个转速下震动特别厉害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10-19):
如题,低于这个转速不震,高过到可以起飞之后也不震了,这其中尾巴震的比较厉害(配平过),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 30%转速时会明显振动一阵,在加油门就好了

为了甩直主桨、尾桨

也就是说这是正常的了?

网友:
我曾经是尾轴弯了,(自己不小心掰弯)在起步的时候震动,但仅是尾旋翼头部分!楼主有没有必要更换尾轴试试?还有尾桨夹也得重量一致吧?但是不知道楼主是否有其它机械部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