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套装舵机齿轮不顺,不通电用手拨动,卡磁卡次的声音,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3-10-19):
买来就这样,三个舵机两个是顺滑的声音,不通电用手拨动次的一声,齿轮不顺的声音是卡磁卡次的。

网友A:
不知道楼主买的是什么品牌的舵机,手动拨动不顺畅说明舵机齿轮精度太低,但是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买的是什么品牌的舵机,手动拨动不顺畅说明舵机齿轮精度太低,但是是可以用的。

亚拓450L套装里自带的430M , 原来如此,精度太低! 会在飞行中出现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亚拓450L套装里自带的430M , 原来如此,精度太低! 会在飞行中出现问题吗?

试飞时如果没有问题,那在经后的飞行中也不会出现问题,飞一段时间就滑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飞时如果没有问题,那在经后的飞行中也不会出现问题,飞一段时间就滑顺了。

十分感谢,大神也!

网友B:
亚拓的新版舵机都有这毛病。。。

网友:
要磨合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拓的新版舵机都有这毛病。。。

你的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也是这样?

我的615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大神也!

不客气!

网友:
开心就要卡磁卡磁!!

网友C:
天空买的电池吗,好像现在淘宝只有他有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空买的电池吗,好像现在淘宝只有他有货吧!

是的,最后三块已经被我买走了,现在还有没有货就不知道了

网友:
你怎么能这样,刚准备下手的,结果都被你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