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倒霉了

楼主(2013-10-19):
今天又倒霉了。怎么哈四接上电池后。四个灯不怎么亮。很暗。但可以飞。而且飞起来那几个灯又亮了些,但还是不如平常,充电,换电池都没用。。。砖家快来解释下啊。。急

网友A:
灯的接触不良么?

网友:
倒霉了,这几个字不可乱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的接触不良么?

不清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清楚啊。。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店主说是电压的原因,咋整啊?大神速,来

网友:
咋整?充电!

网友B:
你是不是过放了?

网友C:
肯定是电压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过放了?

我每次都是玩到转不动为止,,,这个原因?换电池有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电压的原因

电池电压吗?,,。还是,。,咋整,不会影响电机电路板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每次都是玩到转不动为止,,,这个原因?换电池有用吗

一般飞到觉得动力不够了就得充电了. 换电池确定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可以玩到转不动啊.深度放电,时间长了电池会大肚子...

大肚子 是谁的

网友:
就是,倒霉这个字在航模领域不敢轻易使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飞到觉得动力不够了就得充电了. 换电池确定一下.

换了。没用。要新电池吗。电压是电池不够还是电路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没用。要新电池吗。电压是电池不够还是电路板

过放会损坏电池的. 换新电池,充满电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每次都是玩到转不动为止,,,这个原因?换电池有用吗

玩到转不动?

不用问,电池严重过放了!

买新电池吧!正常飞行也就4到5分钟就得充电,还是打算玩到转不动,就多买几块吧,反正电池本来就是损耗件!

当然,X4的电池也就1X块钱,过放就过放!不过人家动辄几百上千的电池可不能过放!

网友:

光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