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KDS V2

楼主(2013-10-19):
KDS EBAR V2
陀螺仪
,全部按照说明书调试好,出现一个问题,
舵机
臂最低都是90°,油门到50%就是最大螺距了,过50%一点点3个舵机上下来回跳动,再推就没事了,电调还一直嘀嘀嘀让你选择各种设置的响声,现在应该是油门没在0%上,但摇杆在最低点了,这个是哪里没调好,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
天7的控

楼主:
在补充一下。通电自检后舵机臂全部回中停在那里了,没有最小螺距,等于摇杆在最低点都是50%的油。
油门50%进入调试界面舵机上下都正常,但正常自检后舵机臂都又停在中间了

楼主:
求大侠指点

网友A:
应该是遥控器的设置没有弄好啊

网友:
应该是遥控器的设置没有弄好啊
遥控器该调哪里呢。我全部恢复出厂设置的

网友B:
遥控器的行程有没有过量??电调一直响,是浊油门通道调反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