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田宫的M4电调如何连接天地飞6A的接收,通道都是乱的

楼主(2013-10-19):
求助啊!刚买的田宫M4,家里只有天地飞6a,连上接收以后发现通道都是乱的!请问该如何接如何设置!头疼啊

不知道怎么连接通道呢

不知道怎么连接通道呢

楼主:
难道一定要用福特巴4才行么

网友A:
1到4通道对着接过去.........然后遥控器是需要自己设置下的,毕竟是飞机的遥控器,用来玩坦克不设置下不行.........还有田宫的基本操作跟你说下:左摇杆上下前进后退,左右是炮塔旋转,右摇杆上下是炮管俯仰,左右是左右转
通道不对在遥控器上应该可以设置调换的,你先研究下遥控器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到4通道对着接过去.........然后遥控器是需要自己设置下的,毕竟是飞机的遥控器,用来玩坦克不设置下不 ...

哦,谢谢!纯新手,呵呵   估计是要设置混控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谢谢!纯新手,呵呵   估计是要设置混控吧

田宫电调内部已经自带“混控”了,所以遥控器请把所有混控关闭

具体如何设置我不清楚,我只有天地飞7,跟天6的设置菜单不同,只能给你个思路,关掉一切混控,四个通道对应的舵角设置调到最大值,然后每个通道的正反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田宫电调内部已经自带“混控”了,所以遥控器请把所有混控关闭

具体如何设置我不清楚,我只有天地飞7, ...

那是不是用福特巴就不用调整了呢,应该直接能上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用福特巴就不用调整了呢,应该直接能上了么

是的,基本不用设置,但是说明书推介的福特吧的4VWD属于老式的AM/FM类遥控器,比较容易收到干扰,价格比较贵,是机械微调的,貌似新的要700多到800元,建议你去二手区看看有没有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基本不用设置,但是说明书推介的福特吧的4VWD属于老式的AM/FM类遥控器,比较容易收到干扰,价格比较 ...

嗯,太感谢了!看来要学的东西还真多啊  呵呵

网友:
只能用天飞的接收的吧?田宫的接收对天飞的控不对的吧,没听说过呢。

楼主:
控和接收都是天地飞6的,按说明书接好线,前进后退没问题,但是左右转怎么都没有

楼主:
真费劲啊,不知道换成福特巴会不会就OK了,实在不行就只能换成威驰声组之类的了!悲剧啊

网友:
不要着急。。。天地飞也是好控。。。会成功的

楼主:
嗯  天地飞是不错,别的声组电调插上就能用,就是田宫的不会设置

楼主:
晕啊!所有功能都试了,就是不能控制左右转!按说明书应该是右手摇杆控制左右转的,结果没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晕啊!所有功能都试了,就是不能控制左右转!按说明书应该是右手摇杆控制左右转的,结果没用

兄弟,你大错特错了,你没认真看说明书了田宫的电调单独拨动右摇杆左右是不会左右转的,必须配合左摇杆上下才能左右转..........左右两摇杆拨动的不同幅度的配合才能 做到 缓转向,原地转向又或者是一边履带抱死的转向动作

田宫的小本说明书都说的很详细,你没认真看

网友B:
车还没动,又怎能转向呢田宫是按实车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大错特错了,你没认真看说明书了田宫的电调单独拨动右摇杆左右是不会左右转的,必须配合 ...

  我承认我土鳖啦!没用过高级货啊。感谢,帮我省了一个福特巴的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还没动,又怎能转向呢田宫是按实车设计的

骚噶!原来如此

网友:
楼主按TK的接收电路图连连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大错特错了,你没认真看说明书了田宫的电调单独拨动右摇杆左右是不会左右转的,必须配合 ...

求助!现在行动的功能都正常了!原先有的开炮,开枪功能又没了,田宫说明书上是按照机械控的,天地飞的操作似乎不一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助!现在行动的功能都正常了!原先有的开炮,开枪功能又没了,田宫说明书上是按照机械控的,天地飞的操 ...

你的控是电子微调的,不许要拨动微调,开炮你就快 速往上打摇杆,注意:是快 速哈,慢速的话就是升降炮管了......开机 枪也是快 速往下打摇杆(注意快 速打摇杆时,摇杆不能向左右偏移,必须正中上或者下运动),其他特殊功能也是类似这样的操作

类似这个视频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控是电子微调的,不许要拨动微调,开炮你就快 速往上打摇杆,注意:是快 速哈,慢速的话就是升降炮 ...

试过了,貌似我的不行,不知道哪里出错了!还有关控的时候会自己开炮!尼玛真神奇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貌似我的不行,不知道哪里出错了!还有关控的时候会自己开炮!尼玛真神奇

估计你没设置好遥控器,坦克对应的四个通道的舵角设置,值调到最大.........然后检查下混控有没有全部关闭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纯新手,呵呵   估计是要设置混控吧

请问混控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