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波难以接受的震动

楼主(2013-10-19):
尾波震动一直很大,昨天彻底把拆了,发现尾波两个侧板轴承很旷,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立马去买了几套轴承,经排查发现,不上尾波,震动基本没有,把两边侧板下了安装上去,也不震动,把侧板安装上,齿轮安上,震动来了,不是很严重,尾浆夹上起,震动加大。尾桨上起。震动麻手,我怀疑是轴承引发的,压力一大轴承就越震!尾轴,中联撒都是直的,不是弯的,尾桨也是新的碳桨?不该有那么大震动,全套安装上后,推油门,尾波箱很麻手呢!等轴承回来了看看震动有没有减小!震动伤透了脑袋啊!用手摸着陀螺都是麻手的

网友A:
只能一点点检查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一点点检查排除

现在就是慢慢排把,有震动,真的很烦,飞机精度不够啊

网友B:
震动大有没有金鱼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大有没有金鱼尾啊?

没有金鱼尾,感度调到70了

网友:
影响飞行吗?我的250震得手很麻,飞起来没事,邪了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
肯定的告诉你,尾波箱的这两个轴承虚位大了就会产生震动。
值得大家注意的一点:震动大固然能飞,但绝对不好飞!
而这一点被大多数人可悲的忽略掉了,要知道,完美的尾巴远胜于加大动力或是其它配件升级所带来的好处。

网友C:
大桨不平衡或者双桨尾巴也会很明显的表现出高频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桨不平衡或者双桨尾巴也会很明显的表现出高频振动。

看帖不仔细,明明人家已经说了不装尾波没震动(排除大桨不平衡),装上尾轴有点振动(与双桨尾巴无关),应该敬业一点!

网友:
综合看来,应该是尾波轴承的问题,换掉再看看。我之前也是被尾巴振动搞得很头疼,后来发现尾波轴承和尾轴都有问题,换了之后现在悬停垂直尾翼基本没有虚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碰到过尾波箱轴承虚伪很大,但尾巴震动小的,邪乎
关键是会调才行,以前换这换那,现在发现知道机机有哪 ...

嗯是 的 我发现我就是尾波有震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碰到过尾波箱轴承虚伪很大,但尾巴震动小的,邪乎
关键是会调才行,以前换这换那,现在发现知道机机有哪 ...

请问蟹爪怎样引起震动啊,手里有架450振动一直很大,查不出来,每多装一样东西震动就大一丢丢,仅剩尾轴和主轴都震得飞机尾垂有2毫米虚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剩尾轴和主轴,那你就得检查电机了是否震动过大,还有电调与电机搭配不好,也会引起震动,我遇到过,蟹 ...

哦哦,可能是蟹爪螺丝拧的太紧了吧,浩马特2835L这电机90%油门空转用手捏电机下面感觉麻手,震动是不是有点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呀,把电机换和轴承换了吧,你就会感到震动突然间小了

唉。。可是新电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