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H3云台的一个使用问题!

楼主(2013-10-19):
       GH3云台到手。。按说明书装好。。现在我想实现在录像过程中照相。。。请问怎么设置。。以前的Z15N可以在空中停止录像 然后拍照  照拍完了又可以继续录像。。GH3就不知道该怎么设置了。。说明书上太简单了。。根本没有详细说明。。。

网友A:
简单,给指令转盘装个舵机,遥控更改拍摄模式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给指令转盘装个舵机,遥控更改拍摄模式即可

红大爷,你这不是坑爹吗

网友:
好吧 我可以肯定你没有仔细做功课

楼主:
回楼上的。。。请问你怎么实现在空中既能控制录像  也能控制拍照???还有  红大爷真的是在开玩笑。。。

网友:
实现不了,只能二选一

网友:
录像时拍照,应该录像会丢帧吧,这种两者兼顾的方法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