蓖麻油的替代品

楼主(2013-10-19):
自配燃油蓖麻油不燃烧喷的哪都是,什么润滑油可以和甲醇相溶还可以燃烧。

网友:
都燃烧了那还有啥用,没润滑呢都没了

网友:
实际上蓖麻油的润滑是最好的一种,我每次飞行都要加点在成品油中。很好的保护发动机延长机器的寿命。

楼主:
关键是我的发动机用蓖麻油手拉器打滑 , 成品油中的润滑油是蓖麻油吗?

网友(2014-02-27):
试一下茶油看看行不行。直接用肯定不行,水分过大了。得用一种“吸水滤纸”过滤一下。

网友:
一般来说,飞机和直升机专用油的润滑油比例较高(18%-26%)但粘度低,所以成品油一般是以合成油为主。车用油润滑油比例少(7-12%)粘度高,因此成品油多是蓖麻油和合成油的混合油。当然最终配方各个厂家都不尽相同。
蓖麻油油膜坚固高负荷下润滑性能好,但是长久使用后容易行成胶质的积碳附着在引起散热性能下降。使用蓖麻油为主燃料的引擎比较需要定期维护保养才能保持良好状态。
合成油有些是可以燃烧的,虽然干净点但是易于分解未必都是好事。

网友A:
能不能把现有的成品油中加少许蓖麻油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现有的成品油中加少许蓖麻油可以吗。

最好在现有的成品油中加少许蓖麻油1.5-2%,发动机不会过熱,动力更好

网友:
蓖麻油里可以加2%的WD-40 可以保持中低速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