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就是1.2G用第一频道是1080MHZ,还会倍频吗

楼主(2013-10-19):
1.2G用第一频道是1080MHZ,还会倍频吗?遥控器是2.4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

网友B:
测过,仍有,天线不匹配,更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过,仍有,天线不匹配,更差

和遥控器接收机分开30CM以上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和遥控器接收机分开30CM以上行吗

我也很奇怪,反正用罗美接收,我离三米内都会干扰问题,特别是和模友一块飞时,都把控打开,根本没法飞
我都离的远远的有时都放50米外,用5.8转到控这边用,这样还好,能飞十几公里没事,还没测过极限,一般也就飞个十公里,还没遇到过图传不给力的情况
近距离5公里内就用三四叶草,可以低空穿越也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很奇怪,反正用罗美接收,我离三米内都会干扰问题,特别是和模友一块飞时,都把控打开,根本没法飞
...

功率多少?

网友C:
2.4会干扰1.2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2.4会干扰1.2的

尽量离倍频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尽量离倍频远些。。。

什么意思,就算1.2干扰2.4,     2.4也不会干扰1.2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就算1.2干扰2.4,     2.4也不会干扰1.2

我之前的方案就是1.2搭配2.4,2.4功放对图传平板会产生很严重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