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电机加40A电调能用6S 22.2V的电池吗

楼主(2013-10-19):
3S
电机
加40A电调能用6S 22.2V的
电池
吗

网友A:
不能,电机受不了

网友B:
就象你家的电视机是110V电压的,插在220V的电压上会立即烧掉的。

网友C:
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前提是电池C数够的情况下
把油门行程量设置为50,曲线不变,就可以用,可能油门线性和动力效率估计会大打折扣,电调或许会比较热,稍不注意还会让电池过放。

网友D:
我觉得你的马达会保不住...

网友E:
电机会烧毁

网友F:
电调能用,电机不行!

网友G:
笑看结果。

网友H:
烧电机、射桨

网友I:
一溜青烟缓缓飘起、还夹杂着熟悉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