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内置罗盘反向如何解决?

楼主(2013-10-19):
我的机头正对南方的时候显示却是N,这是什么原因,下边这个是我机头对准南的指示,这样正常吗?如果不正常要如何处理?AMP2.52的飞控,校准后依然是这样,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A:
把陀螺仪反着装

网友:
把北当南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陀螺仪反着装

这是内置罗盘的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重新所有校准,重刷固件

网友:
我也是疑惑,是不是机头一定要和实际方向一样

网友:
你的手机套有磁石扣吗?可能你手机的羅盘不准!

楼主:
有的,不过我离手机好远的,都放外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不过我离手机好远的,都放外边了

按六楼的方法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的,不过我离手机好远的,都放外边了

突然间醒起!羅盘设定里你没選错外置羅盘吧,还有最下面一行你没选错什么-180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突然间醒起!羅盘设定里你没選错外置羅盘吧,还有最下面一行你没选错什么-180度……

正解。。。选了外置就正好反180。

楼主:
没有的,我用的是内置罗盘,反正现在飞着也不影响,感觉很正常了!呵呵!先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解。。。选了外置就正好反180。

那里选外置?卖家说2.5外置不用设置了啊

楼主:
KAO,返厂了,是罗盘坏了!呵呵,谢谢各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