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电池过放自救的心得。高手勿喷

楼主(2013-10-19):
电池过放后B6充电器是识别不到电池的这时候冲手机的万能充电器排上用场。给电池单片冲,3S电池为例,看我自己画的图。。第一次先冲1.2.。。第二次。。2.。3.。

网友:
买个A6.ok

网友A:
根本不用那么复杂,找个正常能识别的电池跟这块电池往并充板上一插,B6冲上,一会把正常的电池拔出就行了。

网友:
看着很复杂

网友:
我也是这样干的,平衡充在单片电池电压低的时候报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本不用那么复杂,找个正常能识别的电池跟这块电池往并充板上一插,B6冲上,一会把正常的电池拔出就行了。 ...

瞬间电流几十a。不坏掉才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瞬间电流几十a。不坏掉才怪。

实践证明一切,实际也证明电流根本就没有那么大,要不并充板pcb直接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瞬间电流几十a。不坏掉才怪。

报告中将,木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践证明一切,实际也证明电流根本就没有那么大,要不并充板pcb直接烧毁。

不好意思。我坏电池N块(主要是粗心大意)
修复电流越小越好。试过直接接,3s 5000的电池40a多电流。之后三篇全废。

后来另外一块。压差稍高一点点,电流5a,3片坏了一片。

前两天一块,恒流300ma修复。现在和过放之前几乎没区别。

直接接就是那么大电流,信不信由你,电流就在那。

如果执意要那样,坏的也是你的电池。我只是在这提醒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坏电池N块(主要是粗心大意)
修复电流越小越好。试过直接接,3s 5000的电池40a多电流。之 ...

我自己同样修过,并且现在还在服役,我并冲板pcb压根就不可能承受40个电流,直接接是让充电器识别,识别开始充电后就拔出,如果这个电池连这么短的大电流充电都承受不了,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最狠的电池过放到1v以下,并且如果你是用满电大电池来并小电池,那基本是找坏,你拿一个1500的非满电电池去并一个5000的过放电池看看情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同样修过,并且现在还在服役,我并冲板pcb压根就不可能承受40个电流,直接接是让充电器识别,识别开 ...

过放情况下5a电流都可能会有比较大损伤。1500几乎没电的去冲5000的过放,也许不会有啥大问题。

网友:
以前用SONY电源DIY的6S充电器一直没丢,用来修复电池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镍氢模式 慢慢修不行就处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