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针对常用的" 银燕9g & 辉盛5g "进行减重

楼主(2013-10-19):
为了感谢各位F3P大神们的指导
小弟我在这也努力做了点功课
目前已经做了一台起飞重量约110g的click, 但是之前做的空机不含电装就74g的click还是不能浪费
所以只好再改三颗舵机, 希望这台一样可以140g起飞

银燕8g~实际上为9.2g
透过这次减重+共线使用后, 重量可为5.5g
共减去3.7

辉盛5g~实际上为6.5g
透过这次减重+共线使用后, 重量可为3.5g
共减去3g

一台机子如果使用三颗舵机, 那一共可以减去9.7g
这足以让像我这种造机手艺差的人能够多点犯错的空间

网友:
这还能用吗?

楼主:
完全不影响使用
全都测试过

网友:
学到了,好手艺。

网友:
这能减重几克啊?什么载器上还差这几克?

网友:
到底目标是110g还是140?刚做了一台起飞重量是149g,没有做任何减重。

楼主:
做了兩台   一台起飛110g
另一台是以前做一半的  希望完成重量能夠在140g內

网友:
太没必要了吧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吧!就差那么几克能好飞到哪去?

网友:
话说那么一点 不影响吧

网友A:
追求极致 为啥不把接收换成轻点的呢?

网友:
有必要,楼主玩飞机绝不是一两天了,佩服

网友B:
别把舵机电机飞掉了.估计一憋舵就没全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追求极致 为啥不把接收换成轻点的呢?

接收1.2g

网友:
这种做法不提倡,不赞同。最起码的安全意识都没有了。

网友:
什么多级好先进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把舵机电机飞掉了.估计一憋舵就没全尸了...

研究了一下您的头像上的发动机,是二冲程发动机,为了扫气完全,设置了个反活塞,且两活塞相向运动时,相比单活塞一样转速的情况下压缩速率提高一倍,从而提高低转速下压缩终止时的可燃混合气的温度,使二冲发动机低速稳定性大大提高。完全可以做出来,但由于有反活塞的存在,运动惯性大大增加,也就是说,此发动机为低速高扭型的,最高转速相比普通单活塞发动机要低得多。与其这样设计,倒不如在进气口加一个电动函道风扇预压,在缸头设一个排气门来的轻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研究了一下您的头像上的发动机,是二冲程发动机,为了扫气完全,设置了个反活塞,且两活塞相向运动时,相 ...

那叫直扫。二冲柴油机一般这样。但需要单纯的扫气泵。一般模型的发动机好象叫回流扫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收1.2g

重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型了

恩  以价位来说这颗是低价位算轻的了

0.5g的DSM2接收对我来说负担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以价位来说这颗是低价位算轻的了

0.5g的DSM2接收对我来说负担太大

飞梦1g拆拆重量也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叫直扫。二冲柴油机一般这样。但需要单纯的扫气泵。一般模型的发动机好象叫回流扫气

果然让我猜对了,您对发动机果然有研究。是的,我说的那种装置就是二冲柴油机上的。呵呵!

网友:
我觉得没那必要!还半裸!我一定不会这么做!

网友:
银燕有4.3克的舵机,可以去看看~~
朋友用得,貌似还不错~

网友:
F3P最注重的就是重量,一定得轻,支持楼主的精神,但是舵机现在都有3G的了,买就简单,自己偷轻的话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
换2.5g的直线舵机岂不是更好

网友:
能折腾成这样的人,做飞机会犯错??鬼才相信

网友(2013-12-25):
对重量要求太苛刻了

网友:
敢想敢做,才会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