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1.2G图传和2.4G拉开30CM以上能做到5KM以上吗,稳定可靠不

楼主(2013-10-19):
首先 接收机如果是2.4G的 1.2可能会干扰 。5.8不会。 1.2的绕障碍物能力要比5.8的强  下面 说下价位 这也大家比较关心滴 5.8G 200mw要350米左右 500mw600米 1000mw就更贵了 1.2G800mw图传280元左右 抛开干扰 1.2要实惠的多 但是受到干扰会得不偿失 可能损失的更多 在我搜集资料时发现 1.4 G低通滤波器(一个120 有点贵)功能就是 只能过低频率的信号 简单说就是高于1.4G的信号就被过滤掉了 那2.4的接收就不会受到干扰了 现在我们来算一下 1.2图传800mw的280米加1.4滤波器120一共才400米  距离上应该可以还能绕过障碍物 何乐不为那 !其实我是个性价比控 买东西总是爱比较但并不小气 在追求性能的同时追求低价 所以我可能是个中层人士吧 哎!本人只是将自己的一些见解

(还有就是1.2G用第一频道是1080MHZ,还会倍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

不是学习,是至今还没有人完全认证这样就能解决啊

网友B:
很多人 说使用 滤波 效果 不明显··  其实1.2G   也有很多人在用 做好屏蔽  拉开距离 完全 OK

网友C:
5.8到5公里要用平板

网友:
RE: 大家推荐一款5.8G图传,5KM以上的,稳定可靠

同样想知道,我也准备入手一个。也在纠结……

网友:
顶一个,看看谁来更清楚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人 说使用 滤波 效果 不明显··  其实1.2G   也有很多人在用 做好屏蔽  拉开距离 完全 OK

但愿但愿,好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5.8到5公里要用平板

1.2和2.4遥控接收机拉开30CM以上行吗

网友:
花几W入个数字图传问题

网友D:
还有人在被滤波器误导。。。。。哎。。。。

网友E:
全套1W的图传配RC805也就是563元、1W的单发射是448元、
2W的是608元一套、2W发射是488元
原装天线 空旷地方 8 Km 左右
配合 健博通 5.8G 14DB平板天线, 15 Km 以上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全套1W的图传配RC805也就是563元、1W的单发射是448元、
2W的是608元一套、2W发射是488元
原装天线 空旷地 ...

那就是一套图传都要一千多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就是一套图传都要一千多是吧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6314132687 你自己到这里看看

网友:
如果上5.8G,还是上平板吧。

网友G:
5.8g干扰2.4遥控,钢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5.8g干扰2.4遥控,钢钢的

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人在被滤波器误导。。。。。哎。。。。

怎么了?现在想问的是1.2G和2.4G都拉开30CM以上距离行吗

网友H:
我的是2.4G控+1.2G图传用的还好,暂时没有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是2.4G控+1.2G图传用的还好,暂时没有失控

图传功率多少,在飞机上分开了多远

网友H:
分开有30公分

网友I:
很关心这个问题。现在1.2G800mw和tfr8使用。刚开始用,近距爬高400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关心这个问题。现在1.2G800mw和tfr8使用。刚开始用,近距爬高400没问题。

飞机上分开多远?有空多测测,看看能飞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分开有30公分

功率

网友J:
其实干扰不干扰的,都不能绝对说的,你那一个杂牌的图传,,杂波一大堆的话,不管什么频率的图传,都要干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了?现在想问的是1.2G和2.4G都拉开30CM以上距离行吗

滤波器对抑制倍频干扰作用不大,这和倍频干扰产生机理有关,不是滤不滤波能解决的,要不这玩意早成图传的标配了,电脑城卖无线电对讲机的解释的要清楚些,我只是完全不懂,1.2、2.4这两玩意放一起相互和谐共存全凭运气。。。还有要注意电器干扰,拉开距离可减少的很大一部分是电器干扰。。。

网友H:
引用 楼主:
功率

柏通1.2G800MW

楼主:
引用 网友H:
柏通1.2G800MW

最远多少,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滤波器对抑制倍频干扰作用不大,这和倍频干扰产生机理有关,不是滤不滤波能解决的,要不这玩意早成图传 ...

这东西电器干扰他不容易,干扰飞控的说法我还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干扰不干扰的,都不能绝对说的,你那一个杂牌的图传,,杂波一大堆的话,不管什么频率的图传,都要干扰 ...

正品柏通1.2G800mw图传,DEVO12S遥控器,杂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品柏通1.2G800mw图传,DEVO12S遥控器,杂牌不

呵呵,兄弟,从我自身的实验来讲,我都是自己在用的,2.4G和1.2G是没有频率上的干扰的,这个你放心,大家说的干扰问题是背景噪声的压制问题。。所以为什么要离开距离就是这个原因,至于低不低通的压根就不能解决背景噪声问题,所以压根没有,反而影响发射功率,所以别被误导。本人1.2G800MW图传,原装天线最远飞了4.9KM,图传信号还是钢钢的,但是遥控没信号了所以最远测试这么多,我相信图传6-7KM没问题,我都是原装天线。。

网友:
具体可以翻我帖子,我有图传截图,但是有一张因为太远了被删图了

网友K:
我之前就是用天九2.4G 1W功放+罗美1.2G飞的,天九接收机距离罗美发射80cm,不是1.2G压制2.4,而是2.4功放会对1.2的平板产生干扰。我飞过7KM,图传有明显雪花,没有失控。PS:功放对平板的压制很厉害,不做处理的话3KM图传就没法看了,把地线重新处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之前就是用天九2.4G 1W功放+罗美1.2G飞的,天九接收机距离罗美发射80cm,不是1.2G压制2.4,而是2.4功放会 ...

兄弟你2.4G 1W功放飞7KM?用啥天线?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兄弟你2.4G 1W功放飞7KM?用啥天线?

2.4G小平板

网友L:
引用 网友K:
2.4G小平板

哦。我用6DB全向天线,我还是4W功放呢。只飞了5KM左右,就没信号了,飞控返航了,我的图传是800MW1.2G的,柏通的,用的原装天线,也没像你说的3KM就不能看,我的图传到我飞到了遥控信号都是都一点雪花也没哟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哦。我用6DB全向天线,我还是4W功放呢。只飞了5KM左右,就没信号了,飞控返航了,我的图传是800MW1.2G的, ...

我去,4W,太吓人了吧。不是对身体有害么,我1W的都不用了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去,4W,太吓人了吧。不是对身体有害么,我1W的都不用了现在。

4W,小意思了,这点辐射根本算不上什么的。人家电台动不动25W,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之前就是用天九2.4G 1W功放+罗美1.2G飞的,天九接收机距离罗美发射80cm,不是1.2G压制2.4,而是2.4功放会 ...

怎么处理地线啊?怎么做?多谢帮忙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怎么处理地线啊?怎么做?多谢帮忙了

我是用一根导线将平板馈线拖地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是用一根导线将平板馈线拖地面上。。。

用身体接触馈线也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是用一根导线将平板馈线拖地面上。。。

本人没有平板,怎么接地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本人没有平板,怎么接地

你直接用的原装天线啊?这个我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直接用的原装天线啊?这个我没试过。

是不是用手捂住图传接收机就行?呵呵好多东西都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用手捂住图传接收机就行?呵呵好多东西都这样

额,你试试吧,说不定真管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正品柏通1.2G800mw图传,DEVO12S遥控器,杂牌不

遥控器一般,,,也不是很可靠,而且伯通焊接也是手工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遥控器一般,,,也不是很可靠,而且伯通焊接也是手工焊接的

谁说一般般,反正功能强大,咋就不可靠了呢,起码也是正规2.4G制式的嘛,还有,手工怎么了?这么大的厂还手工说明手工好嘛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谁说一般般,反正功能强大,咋就不可靠了呢,起码也是正规2.4G制式的嘛,还有,手工怎么了?这么大的厂还 ...

兄弟,,我没有恶意,只是说了自己的感觉,我第一个遥控也是华科尔的,用的很好,但后来用到汽油机时候就不行了,功能是很强大,但遥控的可靠性重要,如果飞汽油机等,电脉冲干扰很大,,遥控的可靠性你就明白了,,,图传的工艺来说,手工焊接的,难免有差异性,,可能我之前的话有点过了,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兄弟,,我没有恶意,只是说了自己的感觉,我第一个遥控也是华科尔的,用的很好,但后来用到汽油机时候就 ...

呵呵,我没有恶意啊,我只是一个提问题的,我的目的不是说我有多好,而是再向大家学习,误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没有恶意啊,我只是一个提问题的,我的目的不是说我有多好,而是再向大家学习,误会了

是啊,,口气上的误会,,哈哈,,我以前一个是华科尔8的,,用用非常好,,陪伴了我很多飞机,,后来上了汽油机,发现在特定时间的时候,中立点会飘,,我就换掉了,,个人感觉天地飞和华科尔里面,我还是喜欢华科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