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ps向左漂移的问题

楼主(2013-10-19):
如题,我的700e开aps悬停后,只要横滚向左或向右打杆,不管杆量多少,摇杆回中后,飞机都要向左侧漂移3-5米才定位,高度是没问题的。

楼主:
不会是个案吧

网友A:
LZ
麻煩調整APS控制盒上的ATT及HOR旋鈕
應該能解決您的問題

楼主:
谢谢!找时间试下看,但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只是向左偏而不向右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