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INI VBAR与天地飞9的接线,按FUTABA传统接线,各舵面响应正常,油门通道没响应

楼主(2013-10-19):
模友的600升级VBAR,控是天地飞9

求助MINI VBAR与天地飞9的接线法,按FUTABA传统接线,各舵面响应正常,油门通道没响应

在VBAR设置--接收机--推油门螺距变化正常,但下面的油门蓝条不动,

谁用过请指点下。在线等

(以前3GX接线需要吧3和6通道对调,VBAR试验过还不行)

网友A:
我用的就是天9搭配K8(与VBAR一样),接线按FUTABA方式接,控设置为“普通”十字盘模式,剩下的按软件提示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就是天9搭配K8(与VBAR一样),接线按FUTABA方式接,控设置为“普通”十字盘模式,剩下的按软件提示做 ...

是这样接的,就是在接收那里看不到油门  那个蓝条随动  可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接的,就是在接收那里看不到油门  那个蓝条随动  可奇怪

软件里面没有油门项,只有螺距显示,推油门螺距条是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里面没有油门项,只有螺距显示,推油门螺距条是变化的。

接收机  ---设定中立点   这一项,,,最下面横着的2个蓝条  一个是陀螺  一个是油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收机  ---设定中立点   这一项,,,最下面横着的2个蓝条  一个是陀螺  一个是油门

那是在“发射机”选项中,你说的那两个条,上面的是陀螺仪模式显示,锁定状态下为兰色,普通模式为白色。下面的油门条在直机与软件接通后会出现一半兰色,推油门这个条是没有变化,但右上角的螺距会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在“发射机”选项中,你说的那两个条,上面的是陀螺仪模式显示,锁定状态下为兰色,普通模式为白色。 ...

是这样的情况,我平时为自己的450 700调机时这个蓝条和螺距的条是一起动的。我用的是t8fg

天地飞第一次装3GX就遇到过3通和6通要互换的问题。这次升级成VBAR有遇到这样情况,如果你这样调试也是这样的没问题的话,那我就继续装机调试了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情况,我平时为自己的450 700调机时这个蓝条和螺距的条是一起动的。我用的是t8fg

天地飞第一次 ...

我是天9S4096控,动油门推杆油门条是没有变化的,但直机非常好飞,显示出非凡的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天9S4096控,动油门推杆油门条是没有变化的,但直机非常好飞,显示出非凡的表现。

多谢老师悉心回答。受教了,明天等最后一个配件到就可以调试了

网友B:
吐槽,传统接收机模式油门信号根本就不接到K8啊
电调也是直接从接收引出
Vistabi里当然看不到油门
(也就是说,如果想用V8定速,要用卫星接线或是Sbus,标准接线是无法定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吐槽,传统接收机模式油门信号根本就不接到K8啊
电调也是直接从接收引出
Vistabi里当然看不到油门

明白了,多谢指导。刚布置完线,等传动齿到就装机调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师悉心回答。受教了,明天等最后一个配件到就可以调试了

VBAR是一款相当不错的三轴陀螺仪,与MB并列的风格各异的三轴软件,从我个人使用来看效果非常好,手感也非常贴切,祝你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AR是一款相当不错的三轴陀螺仪,与MB并列的风格各异的三轴软件,从我个人使用来看效果非常好,手感也非 ...

多谢,这个飞机是为本地模友调试的,我主飞450和700,今天450和模友的600都整好,下午就出去试飞

楼主:
我用的也是VBAR,推荐他们也也是VBAR。飞过G31、3GX、MB最终落户VBAR了

网友:
我是从ZYX转到K8的(VBAR的山塞品),飞了才知道好,ZYX与K8比只能说是一个地上一个天上差距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