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O终于摔了,失去动力摔掉云台后复飞,万幸!提供OSD数据求解!

楼主(2013-10-19):
飞了30几个架次的S800 EVO今天上午终于摔了,加上Z15-G云台,起飞重量7.6公斤,气象条件良好,风力大约2秒米,使用12000毫安的电池,起飞后至230米左右的高度完成拍摄后,下降至80米(时间在270秒时)左右高度时忽然感觉EVO整体失控并下坠(看不清楚螺旋桨是否在转),先推油无效后,又做了一次掰杆启动后,机身消失在30米外的一片房屋后,5秒钟左右后机身又重新腾起,此时云台已经不在了,应该是落地后云台摔掉后,重量减轻了又重新飞起,万幸的是,机身操控一切正常,安全降落,云台也顺利找回,下端变形,相机无恙,必须是要返厂了。现在不明白的是在下降过程中为何忽然失控,看电机的数据貌似是电机停转了,现提供飞行数据,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

高度

总电压

M1

M2

M3

M4

M5

M6

网友A:
这么贵的东西竟然也会摔?是飞控的问题还是电调的问题?如果电机全部失去动力那估计是飞控的问题。

网友:
貌似是电机停转   意淫下是飞控重启导致的。。。不过楼主没伤到人这是万幸,,EVO相对其他还是比较可靠的,起飞前一定要检查好。。。仔细仔细再仔细谨慎谨慎再谨慎

网友:
iosd数据发网盘里,发截图摆明告诉大家楼主是新手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贵的东西竟然也会摔?是飞控的问题还是电调的问题?如果电机全部失去动力那估计是飞控的问题。

飞机运行中电机转动中,如果我用左手抓住电源插公头,右手抓住电源插母头,然后大力一扯,额哦,断电了,电机停了,妈呀,飞控问题。

网友C:
云台居然木有另加保险,出事情,甩出太正常!
80米的高度多少有救起的可能,而且突然停转是木有影响的,居然木有救起
云台当时可以操控下看看桨叶情况
。。。。。。。。。
楼主还是上数据吧,很期待看看。。。

网友:
摔下够心疼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云台居然木有另加保险,出事情,甩出太正常!
80米的高度多少有救起的可能,而且突然停转是木有影响的,居 ...

80米开始自由落体还来得及云台看桨叶?

网友E:
分析一下吧:飞机因为电源接触不良,突然断电导致飞控重启,整机失去动力下坠,楼主推油未果

下坠过程中,飞控上电启动完毕,刚好楼主掰杆启动电机,但飞机由于重量和惯性过大依然继续下坠,云台因为固定不良被甩出

飞机减重成功,因为动力强劲拉起。

我猜测的过程就是如此,检查电源供电或者PMU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80米开始自由落体还来得及云台看桨叶?

这个要看人了,本人就多次试过,自行空中收油,再启动等特殊情况(其他什么情况,我帖子里也有提过),心理和操控就是这样练习的,你能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分析一下吧:飞机因为电源接触不良,突然断电导致飞控重启,整机失去动力下坠,楼主推油未果

下坠过程中 ...

比较靠谱的情况,应该是楼主收油过头,停转,慌张鸟,紧急加油,但心理和操控欠佳,造成炸机;当然也不排除硬件问题,譬如失控(说的不是飞控,而是遥控发射端)。。。。。
最终什么情况要看楼主用什么控,还有iosd数据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比较靠谱的情况,应该是楼主收油过头,停转,慌张鸟,紧急加油,但心理和操控欠佳,造成炸机;当然也不排 ...

你这猜测是不靠谱的,人家好歹飞过几十个起落了,并且处理冷静,并无错误

唯一白了点的就是云台拉掉,这也是动力重启的时候惯性过大导致,说句不好听的,如果云台没有拉掉,说不定飞机就砸地上了

动力接触不良导致飞控重启,这是我相当的比较合理的原因

网友:
等待楼主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这猜测是不靠谱的,人家好歹飞过几十个起落了,并且处理冷静,并无错误

唯一白了点的就是云台拉掉, ...

第2张图是主电压,清晰表明木有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猜测是不靠谱的,人家好歹飞过几十个起落了,并且处理冷静,并无错误

唯一白了点的就是云台拉掉, ...

我说收油过多,造成停转,是因为停转的同时伴随电压上升;急加油又会造成电压陡降,但电压都在正常工作范围内,所以才有上述看法!完全符合曲线走势情况。

网友F:
我靠,啥电池??才一分钟电压就下降得那么厉害???在270秒左右电压再次陡降,同时电机停转,电池不给力,这个电池可以直接丢了。从图表分析,是飞控断电重启了,造成这个的原因那就不好说了,请大疆技术人员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靠,啥电池??才一分钟电压就下降得那么厉害???在270秒左右电压再次陡降,同时电机停转,电池不给力, ...

我说收油过多,造成停转,是因为停转的同时伴随电压上升;急加油又会造成电压陡降,但电压都在正常工作范围内,所以才有上述看法!完全符合曲线走势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看人了,本人就多次试过,自行空中收油,再启动等特殊情况(其他什么情况,我帖子里也有提过),心 ...

老大,你几大万的设备在天上,收油到底然后等几秒,再扳杆重启电机????你太强了,我是没这个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第2张图是主电压,清晰表明木有断电!

就是第二张让我觉得飞控重启了,你看电机输出,都是那一点,瞬间断了一下导致飞控重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靠,啥电池??才一分钟电压就下降得那么厉害???在270秒左右电压再次陡降,同时电机停转,电池不给力, ...

目测已经飞行4-5分钟了,很正常

网友G:
个人感觉就是突然供电不足,或者是突然断电。电压图260节点处,很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第二张让我觉得飞控重启了,你看电机输出,都是那一点,瞬间断了一下导致飞控重启了

电压最低点在21-22间,按21/6=3.5v,这个电压对于负载电压来说,很正常,根本不算低!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个人感觉就是突然供电不足,或者是突然断电。电压图260节点处,很明显!

电压最低点在21-22间,按21/6=3.5v,这个电压对于负载电压来说,很正常,根本不算低!
那段曲线很陡,见我上面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第二张让我觉得飞控重启了,你看电机输出,都是那一点,瞬间断了一下导致飞控重启了

但什么会造成飞控瞬间重启呢???只能怀疑PMU了!!!!

网友H:
嗯,楼主下降的时候油门确实收的很低,楼上所说从图上来看也有说服力,油门低于一定值一定时间让飞控以为EOV已经落地所以主控发出停转命令,然后楼主重新掰杆启动,电机马上全拉力阻止下降,电压瞬间下降,但下坠速度过快电机拉不回来,这时候有可能把云台甩掉,接着升力增加EVO又重新升起来了,据我判断应该和电源系统主控没有关系,属于人为失误。(但气压计在没有到达起飞的海拔时就通知主控关闭电源这事从技术方面来讲应该算是主控的责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分析一下吧:飞机因为电源接触不良,突然断电导致飞控重启,整机失去动力下坠,楼主推油未果

下坠过程中 ...

电压是一直持续有的,断电这点说不走,造成主控断电重启只能怀疑是PMU了

网友:
让楼主把遥控信号的图发出来看看就行了,看看下降的时候油门到底是放到了多少。

网友F:
不对不对,如果是主控断电,接收机也应该断电,应该进入失控返航状态才对,主控断电重启这一说也说不走,26楼说的气压计有点意思,可以深度分析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OSD跟BEC供电是同一条线但是如果电压低了BEC工作不正常的话IOSD也不一定不正常的。电压降到一定的时候BE ...

IOSD如果断过电,势必重新创建新文件,我有发帖说过。
如果是飞控或BEC重启,也可以比照IOSD数据来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SD跟PMU供电是同一条线但是如果电压低了PMU输出BEC供电不足而导致主控停工,而这时IOSD不一定也停工的。 ...

我支持这个分析,以前我在小飞机上面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嗯,楼主下降的时候油门确实收的很低,楼上所说从图上来看也有说服力,油门过低电机停转,然后楼主重新掰杆 ...

他的瞬间压降低到主控或者电调认为已经无法工作的电压,所以停止工作。然后又瞬间回升,可是主控已经确认你电池不行了于是当然不会再判定说电池又行了除非重新换电池。
但是楼主的数据显示他断了一下,也就是说明他那一瞬间的压降达到了PMU无法工作致使主控停工的地步。然后电压回升PMU又工作了于是主控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SD跟PMU供电是同一条线但是如果电压低了PMU输出BEC供电不足而导致主控停工,而这时IOSD不一定也停工的。 ...

再者,悟空的飞控是双路供电的,并非单路,飞控断电或电压低一说也不成立!是否飞控本身其他原因引起重启则不得而知,不过可以深切了解一点就是绝不可能因为电压原因!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嗯,楼主下降的时候油门确实收的很低,楼上所说从图上来看也有说服力,油门过低电机停转,然后楼主重新掰杆 ...

瞬间断电那个过程是非常短暂的,楼主反应很快,按照低电说,楼主掰杆在5秒内应该是切断动力而不是重启电机,这个是说不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OSD如果断过电,势必重新创建新文件,我有发帖说过。
如果是飞控或BEC重启,也可以比照IOSD数据来分析。 ...

我就说说IOSD没断电没停工但是PMU和主控因为电压问题停工了一下子。而且不仅仅主控需要这个PMU供电,接收机也要,电调也要,当PMU输出电流已经不够了的时候再供这么多东西势必也拉不动,于是电调或者主控或者接收机因为电力或者电流不足而停工。PMU需要供几安电流,IOSD内部的模块却只需要几百甚至几十毫安就够了,这应该有说服力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看人了,本人就多次试过,自行空中收油,再启动等特殊情况(其他什么情况,我帖子里也有提过),心 ...

那只能说你很牛逼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瞬间断电那个过程是非常短暂的,楼主反应很快,按照低电说,楼主掰杆在5秒内应该是切断动力而不是重启电机 ...

还是看看楼主的遥控信号图更能说明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对不对,如果是主控断电,接收机也应该断电,应该进入失控返航状态才对,主控断电重启这一说也说不走,26 ...

主控断电或者接收机断电势必会同时的。如果接收机断电就说明主控断电了,那么哪来的输出哪来的动力给主控做返航控制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就说说IOSD没断电没停工但是PMU和主控因为电压问题停工了一下子。而且不仅仅主控需要这个PMU供电,接收 ...

悟空的飞控是双路供电的,并非单路,飞控断电或电压低一说也不成立!是否飞控本身其他原因引起重启则不得而知,不过可以深切了解一点就是绝不可能因为电压原因!
现在坐等楼主分享完整iosd数据了,届时油门数据,BEC一目了然。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瞬间断电那个过程是非常短暂的,楼主反应很快,按照低电说,楼主掰杆在5秒内应该是切断动力而不是重启电机 ...

从图表看,电压是在22V附近回升的,回升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电机已经全部停转,但22V的电压是足够供应主控供电的,所以我觉得 电压低导致重启不成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是看看楼主的遥控信号图更能说明问题。

不错,现在就看楼主完整iosd数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从图表看,电压是在22V附近回升的,回升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电机已经全部停转,但22V的电压是足够供 ...

嗯,咱俩观点一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只能说你很牛逼

真正牛x的人是开发飞控的人,这样的才值得崇拜!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嗯,咱俩观点一致!

22V会导致电机停转?我觉得是笑话,你自己想想觉得可能不?

而且那么短时间掰杆那一下明显是不能重启电机的

只有飞控重启了才能合理解释他掰杆能推起飞机,如果飞控没断电,他掰杆就是切断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悟空的飞控是双路供电的,并非单路,飞控断电或电压低一说也不成立!是否飞控本身其他原因引起重启则不得 ...

PMU出去就一条BEC线供入主控,何谓双路供电?再怎么双路供电四路供电一整套系统过去也只是PMU在供电,也只有PMU链接了电池转换电压之后供给的这整个系统,就算来二十路供电也是从PMU过去的吧。那这二十路不是PMU供电的吗?那如果PMU瞬间供电不足那么这二十路会有哪一路不是受PMU影响的?
关于这个双路供电不知道你说什么。不知道是你不明白还是我没看清。坐等DJI技术说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真正牛x的人是开发飞控的人,这样的才值得崇拜!

你dji的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MU出去就一条线供入主控,何谓双路供电?再怎么双路供电四路供电一整套系统过去也只是PMU在供电,也只有 ...

刚刚发现一点,从下降开始可是有60s啊,而且通过下降高度曲线也知道,油门持续比较低,后面陡降时油门说明就更低了,而重点是电机只停了一下,最多几秒哦!

网友H:
引用 网友E:
22V会导致电机停转?我觉得是笑话,你自己想想觉得可能不?

而且那么短时间掰杆那一下明显是不能重启电 ...

我的意思是在下降的过程中,楼主的油门可能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行程范围以内,让主控误以为EVO已经落地,所以才触发的关闭电机的指令,但你说电压瞬间下降导致飞控重启这一说很明显不成立,您可以查一下相关资料主控的供电压是多少,但从主电压图上表明,电池电压最低的时候也是在21V附近,21V的电压是绝对够供应主控电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dji的托?

这么说,原来你是零度、XA的低级拖?潜伏不行嘛,一句话就暴露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我的意思是在下降的过程中,楼主的油门可能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行程范围以,让主控误以为EVO已经落 ...

刚刚发现一点,从下降开始可是有60s啊,而且通过下降高度曲线也知道,油门持续比较低,后面陡降时油门说明就更低了(可能已经低于10%),而重点是电机只停了一下,最多几秒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刚刚发现一点,从下降开始可是有60s啊,而且通过下降高度曲线也知道,油门持续比较低,后面陡降时油门说明 ...

油门低不能说明电调电机输出就能有多小,毕竟要抗引力要抗抖动,如果抖动大那么会有几个电机超大力输出去维稳才行,那么这一瞬间消耗不比悬停低。也不会比平缓上升低。你平时玩没发现下降的时候旋翼切风的声音比上升或者平移时候更恐怖吗?所以说下降不一定低消耗,如果大负载高速度下降那么抬升的瞬间耗电绝对是爆发性的突破极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刚刚发现一点,从下降开始可是有60s啊,而且通过下降高度曲线也知道,油门持续比较低,后面陡降时油门说明 ...

说明书说五秒内推油是不需要掰杆的,你觉得他下坠了5秒才推油吗?还是麻烦楼主贴一下遥控信号图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油门低不能说明电调电机输出就能有多小,毕竟要抗引力要抗抖动,如果抖动大那么会有几个电机超大力输出去 ...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楼主不是只是短暂的把油门降到比较底的范围,而是一直保持低油门很长时间,所以让主控误以为已经落地了,所以才触发了关闭电机指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油门低不能说明电调电机输出就能有多小,毕竟要抗引力要抗抖动,如果抖动大那么会有几个电机超大力输出去 ...

发现有更有力证据了,陡降过程是100米只用几秒,而电机停转几乎是发生在几乎落地那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说明书说五秒内推油是不需要掰杆的,你觉得他下坠了5秒才推油吗?还是麻烦楼主贴一下遥控信号图吧

发现有更有力证据了,陡降过程是100米只用几秒,而电机停转几乎是发生在几乎落地那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PMU出去就一条BEC线供入主控,何谓双路供电?再怎么双路供电四路供电一整套系统过去也只是PMU在供电,也只 ...

双路供电他说的是我的习惯

我一直喜欢从电调的BEC带一路电给飞控的,后来发现一样有潜在的风险作罢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楼主不是只是短暂的把油门降到比较底的范围,而是一直保持低油门很长时间,所以让主控 ...

大家都被误导了,其实电机停转几乎是在快落地那会!所以楼主救不起,这样看基本定性是操控问题,油门太低,尽管可能在10%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我的意思是在下降的过程中,楼主的油门可能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行程范围以内,让主控误以为EVO已经 ...

总体电压是那么多,但是你还要考虑电流分配问题。一个大瓦数电灯泡和一个小瓦数电灯泡都是要求12V电压就够了,但是你同时并联接入一个小电流的12V看看,你觉得两个都亮呢还是只亮一个?这个试验初中物理就做过吧。大负载高速下落再想抬起的瞬间他的抬起速度会很慢或者根本一瞬间抬不起但是这一瞬间的功率消耗绝对是爆表的。他会比你全速匀速高速上升时候需要的功耗还大。电池不给力的话就这一瞬间就好比把电池短路了一样,比方说如果是极差的电池那么一瞬间达到0V都是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现有更有力证据了,陡降过程是100米只用几秒,而电机停转几乎是发生在几乎落地那会!

我还是不接受你们的解释,等DJI的分析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总体电压是那么多,但是你还要考虑电流分配问题。一个大瓦数电灯泡和一个小瓦数电灯泡都是要求12V电压就够 ...

发现有更有力证据了,陡降过程是100米只用几秒,而电机停转几乎是发生在几乎落地那会!

网友:
引用 网友E:
80米开始坠,电机没停那在打酱油?

电机是几乎在快落地才停!并非80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发现有更有力证据了,陡降过程是100米只用几秒,而电机停转几乎是发生在几乎落地那会!

你这证据反倒支持了我的观点嘛,你这是闹哪样嘛哈哈哈哈

好吧我来说说为嘛我这样说:
百米陡降只用了几秒说明楼主下降速度极快,而这背着云台相机的重型机器在重力加速度下不断加速加速,到达准备落地的时候你算算那个力有多少?电机电调在那一瞬间输出反作用力需要多少?爆表够不够???
按照楼主当时电池状态那么电池瞬间短路电压骤降到电调电机无法工作的状态够不够?

网友:
发现有更更有力证据了,就是误操作油门收太多,结合电机输出,高度和电压,再明显不过了,千万别看楼主说的话,直接看曲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楼主不是只是短暂的把油门降到比较底的范围,而是一直保持低油门很长时间,所以让主控 ...

不会的,只要飞机还在运动,就算0油门也不会停,DJI不会不考虑这个情况的,而且我也多次试验过几乎零油门下降,但是只有在飞机停在一个位置不动几秒后才会停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家都被误导了,其实电机停转几乎是在快落地那会!所以楼主救不起,这样看基本定性是操控问题,油门太低 ...

只要飞机还在运动,飞机就不会停桨好不好。不看高度,看飞机状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证据反倒支持了我的观点嘛,你这是闹哪样嘛哈哈哈哈

好吧我来说说为嘛我这样说:

技术讨论,把握重点,我的观点就是电机停转是基本已经快落地时才停转,这个已经是果而不是因了,大概明白吧。看结合高度,时间,电压3者同期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飞机还在运动,飞机就不会停桨好不好。不看高度,看飞机状态的。

我木有说停桨好不好,另外我说的是油门收太低了,电机输出都小了,升力也小了。
还有“只要飞机还在运动,飞机就不会停桨好不好。”,完全是谬论,停桨,油门,电机输出,关系理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发现有更有力证据了,陡降过程是100米只用几秒,而电机停转几乎是发生在几乎落地那会!

哥,飞机最后拉起来了,你钻进自己的圈子里面出不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的,只要飞机还在运动,就算0油门也不会停,DJI不会不考虑这个情况的,而且我也多次试验过几乎零油门 ...

对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请认真看我26楼的回复,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为什么飞机还没落地,而主控却发出了落地的命令,这是不是飞控的一个BUG。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木有说停桨好不好,另外我说的是油门收太低了,电机输出都小了,升力也小了。
还有“只要飞机还在运动 ...

你还是想想掰杆是咋回事吧

网友:
楼主您好,首先对您事故表示关切。

请PM您的QQ于我,将数据发给我,我会帮您分析。

网友I:
楼上的都是高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飞机最后拉起来了,你钻进自己的圈子里面出不来了

那已经是落地后的事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上的都是高人啊!!!

这么晚还上来,够敬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木有说停桨好不好,另外我说的是油门收太低了,电机输出都小了,升力也小了。
还有“只要飞机还在运动 ...

都说了油门再低但是电机输出不会也是在低位好不好。在飞控控制下飞控会尽量控制飞机保持稳定状态,而楼主下落太极速了,控制输出防止翻车也要输出不少动力吧。如果电调电机都完全受遥控控制的话那还要飞控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没什么技术而言,有什么好讨论的,要做的是追根究底找出原因。我所说的是当是时高速降落的冲量总和太大 ...

看来观点基本一致了,和飞控、PMU什么的完全木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说了油门再低但是电机输出不会也是在低位好不好。在飞控控制下飞控会尽量控制飞机保持稳定状态,而楼主 ...

到底有木有做过测试?你试试空中油门收到最低,会不会电机停转,没有实验过,就不要乱说啊。

网友E:
算了,王同学明显是走进了自己的圈子,当然,我说的也不一定对

等官方信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算了,王同学明显是走进了自己的圈子,当然,我说的也不一定对

等官方信息吧

自我总结下吧,楼主误导大家是以为电机停转引起,事实说明并非如此!更非飞控或者PMU因电压问题,引起重启啥的。个人观点是操作问题,油门持续低位,下降速度太快!

网友J:
引用 网友E:
瞬间断电那个过程是非常短暂的,楼主反应很快,按照低电说,楼主掰杆在5秒内应该是切断动力而不是重启电机 ...

就感觉钓爷在理。。。。毕竟跟我分析是一样的   飞控重启   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到底有木有做过测试?你试试空中油门收到最低,会不会电机停转,没有实验过,就不要乱说啊。

我飞飞机属于新手,每次飞都很紧张。然后经常忘了看遥控器,有好几次飞上去再下来,一边下来一边看看遥控器,有几次到准备落地的时候我看下遥控器,油门到底了。吓到自己好几回了。
我意思是我下落的时候疏忽然后油门到最低都木发现,下落很大距离后才发现自己把油门放到最低了。其实我飞的时候很紧张的,所以我冒汗于我油门那么低,但是又没清楚记得是不是0油门。但是。。极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飞飞机属于新手,每次飞都很紧张。然后经常忘了看遥控器,有好几次飞上去再下来,一边下来一边看看遥控 ...

本人是打小是安全范,谨小慎微,基本特殊情况都会去实验下,确保遇上不会慌张!
DJI的飞控,只要油门最低都是电机是停止输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本人是打小是安全范,谨小慎微,基本特殊情况都会去实验下,确保遇上不会慌张!
DJI的飞控,只要油门最低 ...

改天我找个草地甩我的精灵去试试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就感觉钓爷在理。。。。毕竟跟我分析是一样的   飞控重启   哈哈

钓爷口才那是一绝!兄弟居然敢自抬身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天我找个草地甩我的精灵去试试吧。

不放心可以飞高一点,有时间冗余救起,别担心,6轴负重7kg这样,我都实验过,高度还不到10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本人是打小是安全范,谨小慎微,基本特殊情况都会去实验下,确保遇上不会慌张!
DJI的飞控,只要油门最低 ...

你错了!!!
把飞控说明书再看一次吧
有一种方式需要手动掰杆才会停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就感觉钓爷在理。。。。毕竟跟我分析是一样的   飞控重启   哈哈

另外再说一次,实践证明既是10米左右的高度,飞控既是重启,或者电机完全瞬断,也是可以救起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C:
钓爷口才那是一绝!兄弟居然敢自抬身价!?

哈哈  我错了  膜拜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哈哈  我错了  膜拜中。。

兄弟又错了,钓爷有啥膜拜的,我比钓爷还要高那么一点点,要膜拜也该膜拜我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放心可以飞高一点,有时间冗余救起,别担心,6轴负重7kg这样,我都实验过,高度还不到10米!

10米??你那是高度不够,7KG的机子关闭油门,拉个100多米高,你等它自由落体几秒,然后再50%油门位悬停,你看看某牌15000MAH的电池吃得住不。看了这么多朋友的分析,现在飞控重启说是唯一比较靠谱的。没见完整的IOSD数据,我们都是在瞎猜。
还有一个可能,也是建立在飞控重启之说上的,那就是楼主下降过程中,发现下降速率过大,猛加油门,致使全机系统瞬间低压,从而造成PMU瞬间无电流输出,然后飞控重启,在这样的前提下,才可能重新扳杆恢复电机运转,然后把机子拉起来!!!!如果飞控没有断电,楼主最后的扳杆救机动作应该是电机停转、炸机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错了!!!
把飞控说明书再看一次吧
有一种方式需要手动掰杆才会停

这些危险动作,可以试试,尽信书则无书,说几个吧,比如A2智能起落架说5m以上才可以收(当然还有个方式强制),实际是只要离地就可以。此类例子不要我多说吧,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错了!!!
把飞控说明书再看一次吧
有一种方式需要手动掰杆才会停

实践中和看过说明书理解后,认为飞机正常上下位移运动中飞控会基于一种保护机制而不会停桨的。只有当飞机在一个位置停止上下位移运动的时候飞控才会确认跳转油门动作为停桨。而正常下落途中的油门最低飞控会认为是低油门降落。

突然想起前段时间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那次飞行,飞机坠机后电机还在不停转动抖动,说明那个人当时用的是手动模式而且坠机后油门没有拉下,所以高端大气上档次那次是作死的飞行。故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米??你那是高度不够,7KG的机子关闭油门,拉个100多米高,你等它自由落体几秒,然后再50%油门位悬停, ...

飞控重启,电机输出就不是这样的曲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践中和看过说明书理解后,认为飞机正常上下位移运动中飞控会基于一种保护机制而不会停桨的。只有当飞机 ...

貌似射空,狂炸玉米地,居然还冒烟的那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10米??你那是高度不够,7KG的机子关闭油门,拉个100多米高,你等它自由落体几秒,然后再50%油门位悬停, ...

其实忽略了一个问题没考虑。飞控重启正常来说需要3---5秒吧???这个时间其实很长的,100米掉下也不过两三秒吧。
而且飞控启动要保持一个基本水平状态(不要求绝对水平),如果不水平的话飞机飞起来就会偏移、不平。而在坠落时候这些水平啊什么的都是没办法保证的。所以基于这点考虑,飞控重启的可能性需要满足一个很走运的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忽略了一个问题没考虑。飞控重启正常来说需要3---5秒吧???这个时间其实很长的,100米掉下也不过两 ...

你插电重启一下WKM,看看几秒

网友:
收油过低,下降过快翻车!

网友K:
可能1. 飞控设置立即停止模式,收油过度导致停转
可能2. IMU减振不好,导致掉高, 楼主空中心急掰杆导致彻底停机

两种可能都是空中停机了。貌似都和飞控设置停机模式有关。 上述分析不知道是否正确。

无论怎样,继续希望DJI能够在停止模式里,除了立即, 智能,再加入一个手动停止。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可能1. 飞控设置立即停止模式,收油过度导致停转
可能2. IMU减振不好,导致掉高, 楼主空中心急掰杆导致彻 ...

陛下,他的飞机最后推起来了,只掰杆了一次你这样解释不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这里,我想应该引入一个新的概念,那就是数据重置,我们争论了那么久的飞控重启,确切的说应该不是WKM整个 ...

说实话,我也觉得他是人品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又错了,钓爷有啥膜拜的,我比钓爷还要高那么一点点,要膜拜也该膜拜我啊!

钓爷派我来收拾你   小妖,,,

网友:
炸鸡图有木有

网友:
太需要学习了

楼主: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刚刚才有时间上网看见大家如此热情的回复,各位高手都做了深入而透彻的分析,提出了很多见解,不胜感激!明天上班后我会吧其他的数据发上来,现在我自己也怀疑是不是不自觉的收油太多导致停转(但是飞行过程中如此容易的停车,容错性是否也太低了)掰杆后明显地看见机身有反应,但是下坠的趋势没有制止住!另外,落点是一个种了挺多树的院子,云台直接在水泥地上磕掉了,后再复飞,自己也感觉没挂到树是人品在关键时刻起作用了!目前云台已经返厂,机身回来后测试发现脚架收不起来,不过当时在空中还是放下来了,万幸万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分析一下吧:飞机因为电源接触不良,突然断电导致飞控重启,整机失去动力下坠,楼主推油未果

下坠过程中 ...

这个是比较合理的解释。看电压,有瞬间掉,考虑电源线路吧。

网友L:
这么贵的东西竟然也会摔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分析一下吧:飞机因为电源接触不良,突然断电导致飞控重启,整机失去动力下坠,楼主推油未果

下坠过程中 ...

分析很透彻,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么贵的东西竟然也会摔

贵得过波音747?没见过波音747摔?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不放心可以飞高一点,有时间冗余救起,别担心,6轴负重7kg这样,我都实验过,高度还不到10米!

强烈建议你出个手册,多旋翼自救手册,讲述各种临界可能性。
我曾多次建议dji官网上增加常见飞机事故分析专栏,未果。你如果做这个手册,我花钱买

网友:
引用 网友M:
强烈建议你出个手册,多旋翼自救手册,讲述各种临界可能性。
我曾多次建议dji官网上增加常见飞机事故分析 ...

哈哈,对浆翼等部件潜在损伤,如裂纹等也是有点研究滴!
厂商和论坛管理者未必每一个踏实做事,为论坛服务,看看每个管理者的登录记录,以及回复频率、习惯就知道了,所以只有靠大家自己了。

网友:
设定电压保护了没有?设定智能电机停转了没有?
我就瞎说一次,楼主在下降过程中油门位置过低,在智能模式下电机不会停转哪怕是0油门降落都不会停转,已经多次试验过。低油门***的下坠收到气流影响导致飞机晃动很大,判断意识上出现混乱。误以为飞机电机停转,再次启动飞机。重降落到地面后,云台已经被甩出。GPS判断触底停转。再启动后飞机无负载***跃起。。如果你设定了低压保护。上面叙述就更成立了。激活 2级保护后油门要过90%才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机运行中电机转动中,如果我用左手抓住电源插公头,右手抓住电源插母头,然后大力一扯,额哦,断电了, ...

神回复  给大爷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嗯,楼主下降的时候油门确实收的很低,楼上所说从图上来看也有说服力,油门低于一定值一定时间让飞控以为E ...

有道理

网友:
惊险无比啊,惊奇无比啊!
楼主还幸运无比啊!

网友:
...幸运的楼主,,,,人品大爆

网友:
大疆出报告后请楼主公布,让大家看看在发表意见吧

网友:
初步来看,电池出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大,如果进一步分析,还缺少必要的数据:摇杆曲线(油门、方向、横滚),另外,WKM的固件版本楼主也未说明

网友N:
节哀.....怎樣高級都只是搖控玩具.....別太上心

网友O(2013-12-04):
到底什么原因,我都晕了

网友P:
也想知道结果

网友Q:
跟贴这么多,怎么楼主不贴摇控的输入数据呀? 一贴还有啥争论呢?

网友N:
摔下心疼

网友R:
还是幸运的,楼主人品太好啦。

网友N:
節哀呀節哀呀

网友S:
佩服樓主的的反應!停轉了還可以馬上搬竿重起解鎖!要是我只會呆呆的看著機子往下掉
反應不過來
從圖片來看電源端並沒有斷電!真的有可能如
wangyu1204
兄所說的油門降太低了,
個人判斷當樓主於下降時發現降太快,然後果斷加大油門(接近全速)
反作用力的關係此時雲台脫離墜地
,最終機體是救回來了,但雲台倒地不起!
但是奇怪的事發生了!如果一起落地的話!那機體怎可能沒事呢?電機確實也停轉了
是不是落地後再起飛!

网友T:
你的遥控器和飞机之间的信号被遮断啦,这种情况会造成突然失控,如果高度高的话掉一段距离,等你移动一下位置信号如能恢复就又能恢复控制飞机安全降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