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直机3S和6S动力

楼主(2013-10-19):
装机时装的是3S的配置,看论坛高手们都说6S,450直机有必要升级6S吗?是不6S是针对高手们飞暴力3D用的?3S动力也应该没问题吧?望高手解答  谢谢!

网友:
3S据说临近降落时要比6S掉转更明显一些

网友:
只用过6S

网友:
先用3S,升级6S。

网友:
只用过3S

网友:
我也用同样的困惑 求大虾解答

网友A:
3S适合有副翼的机型...但是对电调和电池的要求比较高啊...而且电流会比6S大...发热也要更加厉害...由于3S的扭力没有6S的好...在做钟摆动作的时候...3S的不如6S的好...特别是低转速的时候......6S的对无副翼来说比较好.....低转速...高扭力....低发热...低电量...对电池的C数要求低一些......但是对舵机要求会比3S的高.....6S适合大螺距飞行...3S适合高转速....但是6S总体来说比3S的好.......

网友:
3S适合有副翼的机型...但是对电调和电池的要求比较高啊...而且电流会比6S大...发热也要更加厉害...由于3S的扭力没有6S的好...在做钟摆动作的时候...3S的不如6S的好...特别是低转速的时候......6S的对无副翼来说比较好.....低转速...高扭力....低发热...低电量...对电池的C数要求低一些......但是对舵机要求会比3S的高.....6S适合大螺距飞行...3S适合高转速....但是6S总体来说比3S的好.......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适合有副翼的机型...但是对电调和电池的要求比较高啊...而且电流会比6S大...发热也要更加厉害...由于3S的 ...

多谢

网友B:
对电池c数要求是不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S适合有副翼的机型...但是对电调和电池的要求比较高啊...而且电流会比6S大...发热也要更加厉害...由于3S的 ...

C数要求低一些?低多少?最低多少?        放电倍率不应该要求低一些吧?

网友:
固定翼飘过

网友:
450在3S下电池需求C数,和在6S下电池需求C数是一致的

对不起,在下想当然回复了错误的结论可能误导了其他魔友,特在最下补上正确答案

---------------------------我是计算错误的分割线-----------------------------
在3S动力的C数够用的前提下,理论上6S动力C数要求是3S的1/2。
因为输出功率一样的前提下电压提高一倍,那么电流降低为原来的一半。

但是,上述只是理论上的,因为电机效率、MOS开关损耗、电池S数增加导致内阻增加等因素综合起来,6S电池C数要求大致在3S的2/3比较安全。

---------------------------我是计算错误的分割线------------------------------

更正如下:

假定3S电压12V,容量2.2Ah(2200mAh);6S为24V,容量1.1Ah(1100mAh),计算如下:

假定450直升机在3S电源下工作电流44A,则相当于20C*2.2Ah*12V=528W

那么对应上面的,528W/24V=22A,450直升机在6S电源下工作电流22A,22A=1.1Ah*20C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450在3S下电池需求C数,和在6S下电池需求C数是一致的

原因是6S虽然电流减小一半,但是电池容量也相应的减小一半,所以理论上C数需求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3S适合有副翼的机型...但是对电调和电池的要求比较高啊...而且电流会比6S大...发热也要更加厉害...由于3S的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如果你是新手,不建议6S。

网友C:
学到知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电池c数要求是不变的
正解,很多人将电流与C数混为一谈

网友E:
我晕。都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