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放的电池的电压为什么越充越低?

楼主(2013-10-19):
我的3S的锂
电池
,其中有一块过放了,
拿去充电,怎么会越充越低?
3.6V的变成了0.5V
??????!!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那节电池挂了。

楼主:
我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B:
明显电池坏了呀

网友C:
用小电流充试试,看还能就回来不。

网友D:
之前看过B6资料,对过放的电池,不能用1A以上的大电流充电。应该先用0.5A或者更低的电流,充到电压回升到3V再改用稍大点的电流。

网友E:
那节电池挂了。补救就是单独用手机万能冲了看看。。

网友A:
可以用并充充电器,如UNA6小电流充电看能修复不?

网友F:
很明显是电池坏了,假如还使用,危险大啊。。。自己衡量吧?

网友G:
过放的问题很容易发生。我是想在每块电池上贴上提示标签,明白无误。

网友H:
过放的那片扔掉,组成2S用

网友I:
坏了,楼主不用纠结了。换一块吧

网友J:
过放的最好别用 要是能修复 也只能用用控电

网友K:
严重过放会导致电池内阻加大,就充不进去电了。即便充进去,很多是虚电,放电也很快。

网友L:
無得救了,買過,買過.

网友M:
充不进电的那块百分之八十胀包了, 我遇到这种情况两次了, 电池怎么都冲不到正常电压,
后来发现充不进电的的那片胀包严重,就赶快拆掉那块胀包的,改2S

网友N:
节哀顺变吧。。。

网友O:
楼主丢咯吧,不要纠结,自己在那儿强行弄,弄爆咯就悲剧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