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DFC能换蝎子新出的2520 1880KV不

楼主(2013-10-19):
如题,不知道2520这尺寸能不能放进去

附上2520和2010的尺寸对比

蝎子 2520:
马达直径 25.0 mm (0.98 in)
Stator Thickness 20.0 mm (0.79 in)
No. of Stator Arms 12
Magnet Poles 10
Motor Wind 8 Turn Delta
Motor Wire 11-Strand 0.25mm
电机KV值 1880Kv
No-Load Current (IO/10V) 2.25 Amps
Motor Resistance (Rm) 0.026 Ohms
最大持续电流 38 Amps
最大持续功率 800 瓦
Weight 104 Grams (3.64 oz)
Outside Diameter 31.5 mm (1.24 in)
Shaft Diameter 3.5 mm (0.14 in)
Body Length 39.6 mm (1.56 in)
Overall Shaft Length 57.50 mm (2.46 in)
电机电池S数量 6s
最大电流 50A (2秒
)
最大峰值功率 1050 瓦 (2秒)
电机进角 5度
驱动频率 8kHz

Included in the Box

1 x Scorpion HK-2520-1880KV Motor
3 x Female Connectors
3 x Heat Shrink
4 x M3 Screws

重量

104g

蝎子2010:

Stator Diameter 22.0 mm(0.858 in)
Stator Thickness 21.0 mm(0.819 in)
No. of Stator Arms 9
Magnet Poles 6
Motor Wind 16 Turn Delta
Motor Wire 10-Strand 0.21 mm
Motor Kv 2010KV RPM/Volt
No-Load Current (Io) 1.01 Amps @ 10 volts
Motor Resistance (Rm) 0.052 Ohms
Max Continuous Current 28 Amps
Max Continuous Power 590 Watts
Weight 81 Grams (2.85 oz)
Outside Diameter 27.85 mm (1.086 in)
Shaft Diameter 3.175 mm (0.123 in)
Body Length 38.3 mm (1.508 in)
Overall Shaft Length 58.7 mm (2.289 in)
Max Lipo Cell 6s

楼主:
都没人回啊。。

网友A:
单换电机飞不爽,大桨 尾管 传动轴 尾桨 换450L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换电机飞不爽,大桨 尾管 传动轴 尾桨 换450L配件

能用的话肯定升级成480来飞

网友:
2520的比一般的450电机大了一圈

网友:
是不是以后480会取代450

网友B:
现在有卖吗?
前段日子了解的情况是还买不到,是X3配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卖吗?
前段日子了解的情况是还买不到,是X3配套------

某宝有卖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宝有卖的了!

站内短消息淘宝地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