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 格氏 达普 怎么选?

楼主(2013-10-19):
因换6S动力, 在电池这块还不知道用什么,
格氏25C  1400毫安  价格=145
花牌30C  1300毫安  价格=140
达普40C  1200毫安  价格=140

3者价格差距不大    安数 与放电C数各有不同,求教入手哪款最好!

网友A:
那就格式吧,花牌也可以。呵呵,不过都没用过。只用过达普

网友:
我一直用花牌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格式吧,花牌也可以。呵呵,不过都没用过。只用过达普

那您用达普感觉怎么样?   有点想买达普40C的   想到C数大点

网友A:
标那么大,你觉得有那么大吗?花牌30C不错了。还要看你的动力需要多大的电流啊。比如最大只用电流才30安,你用个放电量能达到60安的电池,多出来的C数就浪费了。就好比好的显卡,配垃圾的显示器。

网友:
用的达普  感觉不错  虽然我也怀疑60C的C数有虚标  但是价格也差不多 我觉得没必要纠结
当然 格式  花牌都是口碑不错的牌子  我觉得这3个都不错

网友:
格式 花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那么大,你觉得有那么大吗?花牌30C不错了。还要看你的动力需要多大的电流啊。比如最大只用电流才30安,你 ...

电机用的花牌H2221 1880KV的  电调花牌50A的    是否40C数大点会提升动力?

网友:
貌似三者口碑都不错。

我用的花牌30C/1300毫安。感觉很不错。

个人觉得,C数来说,3S要买C数大的,越大越好;6S的话,就没必要追求那么高C了。

网友:
都不错,野蝎子22.2V 1200mah 30C也挺好的 ,  115块

网友:
涵道机挑电池,其他的合适就可以了。

网友:
电池的重量也很关键

网友:
格式质量稳定,参数不虚标,很不错。

网友:
顶格氏,不虚标很重要。

网友:
力顶格式,多次过放,一直为鼓,狮子一次过放就鼓

网友:
格式花牌的这两种电池都不错,个人觉得格式的好点

网友:
个人感觉同样C数花牌使用寿命更长一些,格式相对更暴力一些。根据需要自己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