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2801怎么样?新手入门用可以吗

楼主(2013-10-19):
如题,我新手,不知道这个控如何使用过的指点下吧。这个控稳定吗?距离如何?想买个二手的。

网友A:
买个D7E不是好很多?
2801的接收机200多一个,和后来的华科尔接收好像还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D7E不是好很多?
2801的接收机200多一个,和后来的华科尔接收好像还不兼容

听说D7E距离不行 接收我 TB了下不到200八通接收这个价格可以接收吧?我是新手不太懂只是觉得多个通道能好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D7E不是好很多?
2801的接收机200多一个,和后来的华科尔接收好像还不兼容

支持二楼。

网友:
继续支持二楼!

网友B:
2801是上一代的产品,买DEVO 10或者DEVO 7E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01是上一代的产品,买DEVO 10或者DEVO 7E都可以。

好的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2801质量很好只是不兼容新接收,要个D10吧,刷机后大小通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