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绿皮15000mAh电池建议放弃

楼主(2013-10-19):
经过十余次航拍,发现DJI绿皮15000mAh电池无法满足S800EVO的需求,以前在S800上使用,挂载Z15可以飞行12分钟左右,现在用到S800EVO上,安全飞行最多5分钟,而且充满电后,BB响设为3.5报警,满载起飞,BB响直接狂叫。改用两块双天45C 5000mAh电池并联飞行,安全飞行8分钟完全没有问题。准备彻底放弃DJI绿皮,全部使用双天45C。

网友A:
那个绿皮电池是DJI官方发售的还是某宝上杜撰上DJI牌子的???

网友B:
evo 建议12000毫安 起落架增加重量 电池就不能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vo 建议12000毫安 起落架增加重量 电池就不能重了

需要电池又更加稳定和强大的放电量,重量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绿皮电池是DJI官方发售的还是某宝上杜撰上DJI牌子的???

哈哈,据说的DJI

网友:
属于DJI官方货,但绿皮的15000放电实在是不敢恭维,冬天临近放电性更是要都跌~

网友:
我也感觉 15000的电池 太重了 目前使用12000的 能用近10分钟吧

网友:
我曾经用过双天45c的电池飞固定翼3D,给我的经验就是,双天45c一旦过放一次,立马鼓包,性能直接为0!
楼主设定最低3.5报警,常在河边走。。。
三思哦!

网友:
同命相连!绿皮电池一个大坑。

网友:
楼主还是把电池改为
“某天”比较好,有广告嫌疑啊。

网友C:
我是蓝皮的,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关注一下,我的是绿皮的飞S800,最近买了一块1200的,还没好好飞行。

网友:
深有同感啊,我也是这样的,基本上一起飞就开始报警,太让人崩溃了,我用的也是大疆代理商给的蓝色电池,估计跟你的绿色的是一家生产的,在他们那里我也见过那电池,15000的太烂了,每次飞的人提心吊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蓝皮的,不知道怎么样

你如果是大疆代理商那里买的,我建议买10000的,我的15000的说不成啊!

网友:
这是因为绿皮放电C数低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如果是大疆代理商那里买的,我建议买10000的,我的15000的说不成啊!

总代那说只有15000的蓝皮...说是10000的 都不会有了

网友:
谁知道代理商从哪里找到电池供应商给弄的,这个估计大疆很郁闷啊!

网友:
绿皮是DJI采购回来的,并不是DJI生产,更不是其他厂商为DJI OEM

网友E:
不是不能用是C数  官方要求最低是15C 理想是25C  EVO 用的电池和800的不一样 看看零度后续出来的接口都是XT9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不能用是C数  官方要求最低是15C 理想是25C  EVO 用的电池和800的不一样 看看零度后续出来的接口都是XT ...

求详解,我的evo用的XT60的电池,但是飞行时间太短了!

网友:
EVO比老款增加电机的功率 最大值为500W 电调40A  XT60耐电流80A(持续)、120A(峰值)XT90耐电流90A(持续)、120A(峰值)电池15000 10C最大放电150A 而EVO要求电池是15C 理想值25C  电池最低10000 电调40A乘6 最大功率240A  加入电池10000 25C 最大放电是250A 刚好满足EVO最大峰值 所以我个人觉得你换电池是对滴 更换25C的电池是最好的选择了 或者你把电池 接头更换XT90 甚至更大功率的接头效果会好点 试想一下电池可以150A 而 XT60耐电流80A 实在太小了  你信我的就先更换插头试试 没有效果我躲手 全国包邮还是顺丰

网友E:
双天45C 5000mAh 两块并联最大放出多少A?比10C 15000高出多少?这不是一个级别两块并联未尝不是一个解决的办法  但是也有缺点就是电池单片增加12片 意味着风险大了一倍   我觉得更换大C电池和电池接头才是王道 以上纯属个人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天45C 5000mAh 两块并联最大放出多少A?比10C 15000高出多少?这不是一个级别两块并联未尝不是一个解决的 ...

您的意思15000换大插头也能改善效果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15000换大插头也能改善效果吗

我没有EVO 换一个XT90以上的插头应该会有点效果的  最好还是换25C电池   这是我看到论坛比较专业航拍的玩家使用的方法 大师的肯定 还是有他的理由的 另外EVO 最低要求是15C 零度的快拆八轴也是最低15C  宽打窄用这也就是你为什么并联反而留空时间会提升的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没有EVO 换一个XT90以上的插头应该会有点效果的  最好还是换25C电池   这是我看到论坛比较专业航拍的玩 ...

换EC5试一下

网友:
绿皮电池,实际性能真不咋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没有EVO 换一个XT90以上的插头应该会有点效果的  最好还是换25C电池   这是我看到论坛比较专业航拍的玩 ...

研究了一下,关键是在电池

网友:
LZ换电池效果好一些了吗?我的问题和你一样。目前正在考虑换什么电池呢。

我的想法是换高C数的5000-6000,并联,效果肯定好些。但目前还没测试,你测试了吗?结果如何?

网友:
那么多人相信所谓的DJI 原厂电池,钱真好赚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F:
八轴 微单  DJI蓝皮 15000  XT90 全重8.2KG·· 无风  H299米留空4分钟 全景照 总飞行11分钟·  落地 单片3.67  不要问我为什么  因为老鸟很沉默 86!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八轴 微单  DJI蓝皮 15000  XT90 全重8.2KG·· 无风  H299米留空4分钟 全景照 总飞行11分钟·  落地 单片3 ...

高手请赐教!

网友:
大家继续顶起来啊,电池的问题很关键啊,没有了,说什么飞控,说什么技术,都是没用的!

网友:
估计35楼是把电压报警关了计时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八轴 微单  DJI蓝皮 15000  XT90 全重8.2KG·· 无风  H299米留空4分钟 全景照 总飞行11分钟·  落地 单片3 ...

估计35楼是把电压报警关了计时飞的?

网友:
我也在寻找evo能用10分钟左右的电池 我现在用电博士的蓝皮1万毫安30c的也就飞4分钟就一级报警了 我是指的是22.1v报警  有推荐的电池用吗  有人说格氏 和花牌的好   哪个好一些,有哪位能上个视频测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