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被naza v2的LED搞疯了,请各位解答下

楼主(2013-10-19):
新购naza v2,回来刷了4.0固件,可是发现led与说明书叙述不符,请问各位我的情况是否正常。
首先,开机插上电源,说明书叙述为“红黄绿红黄绿绿绿绿”这个正常,如视频

然后断电,然后再接电,问题来了,led一直闪烁绿灯,情况如视频
然后断电冷却几十分后再接电,led灯闪烁又正常了。而且说明书叙述“姿态模式”led应为橙色灯,可是我的led是绿灯闪,真的不知道这个正不正常,求助各位了。

网友A:
遥控是否设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是否设置好了................

好了,正常起飞没有问题

网友:
我也新手,如果这里设置好了,还是这样只能叫你校准了,还不行就问客服了

网友:
4.0不搜星?目前3.14,红绿黄红绿黄绿绿绿绿,然后开始双绿三红循环。

网友B:
控及軟件沒設置正確位置~還是在GPS模式

网友C:
断电后立即插电的闪灯是因为飞控里有电容,电容有储电功能。如果拔了立即插,也许电容的电没耗完,飞控以为没断电,不需要初始化自检。(关键是你断电后多长时间重新插是这样的状态)
模式变化需要连接调参软件检查!拨动模式切换开关看看那个滑块会不会动!

建议:LZ问题解决后更新下标题(追加个“已解决”),追加一下真正的问题所在和解决方法,方便大家共同参考学习。也方便DJI客服有针对性的把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优先处理。

网友:
10年注册的老模友了 不应该有这个问题啊!

网友D:
看我的帖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及軟件沒設置正確位置~還是在GPS模式

可是我压根没接gps,所以调参软件里也没有gps选项,不可能在gps模式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电后立即插电的闪灯是因为飞控里有电容,电容有储电功能。如果拔了立即插,也许电容的电没耗完,飞控 ...

确实,我也考虑是电容问题,而且冷却十几分后又会恢复正常,可是led问题很头疼,我并没有接gps模块,按理说只有手动和姿态,怎么也不可能是绿灯,调参软件看过,通过三段开关可以改入手动模式,且led不亮,这个正常,可是改入姿态就为绿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我的帖子吧

请问是哪一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