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插线孔太粗,接触不良怎么办??????

楼主(2013-10-19):
新手折腾了一个月做了个好小子,最后室内测试的时候发现三个舵机的插线孔太粗,插接收器的时候总是接触不良,舵机经常会失控。 请问老鸟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新的银燕舵机。

网友A:
给你支个招!记住线序后,把舵机接头的3根针用刀片挑出(刀片接触的部位在塑料接头表面3个露出针孔的后端塑料,翘起塑料拉出针孔),然后逐一的用小镊子或者钳子捏紧针孔,再按照之前记下的线序塞进塑料接头,收工。再插插试试??

还有个简单的办法,把接收机上的插针稍微掰歪点(保持不短路状态),这样也可以使两者加强接触。

网友:
按三楼说的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支个招!记住线序后,把舵机接头的3根针用刀片挑出(刀片接触的部位在塑料接头表面3个露出针孔的后端塑 ...

又学会了一招,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
一分都收低头猛走

网友:
恩,3楼说的很好,我就拿分走人了

网友:
把接触孔拉出来,钳小

网友:
玩了好几年,真的还没遇到过这种事。

网友:
不行找个孔小的 换了吧!!

网友:
有条件换头子吧

网友:
3楼是好方法

网友:
飞直机的路过帮顶

网友:
直焊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