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

楼主(2013-10-19):
请教那位教师,
电池
如果忘了断电源,充上5-6个小时有没有问题。一块电池能反复充几次。如果有这样的
充电器
就好了!充满电后自动断电。这样的技术应该可以做到啊!

网友A:
貌似一般的充电器都带充满停充的吧……

网友B:
这个。。。手机的充电方式早已经实现此功能了。
B6充电器完全可以实现充满停充的功能。
另外楼主没说明是哪种电池,各种电池的特性都不一样的。

网友C:
楼主是不是自己做的12v直流充电器……

网友D:
听说过核聚变吗?楼主小心了!!(以上回复纯属扯淡
请参考楼上几位的回复)

楼主:
谢谢!大家,我用的是大疆精灵的原装电池11.V 2200MAH 2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