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7E 2S电池供电 小改

楼主(2013-10-19):
论坛中看到有朋友DEVO7E 用2S锂电供电结果很悲催,于是决定小改一下。
目标就是把2S电 稳定的转换为6V这里没有采用线性电路,而是使用了一个体积超小的电源模块
图片如下
核心的小东西就是这个

建议把输出电压调到6V 左右

调试好后我是给可调电阻上了点“保险” 宝上说用的松下的可调电阻,但我实在看不出来是,为了以后少麻烦所以我上来热熔胶

然后就是热缩管伺候

最后开机,如果刷了其它固件记得修改电池类型还有就是报警电压

现在可以放心使用了

网友:
这个东西我现在手里有6个~~~5块钱一个~~~~~~~~

网友A:
... 这家伙,把7E改得它老妈都不认得了

网友A:
想问下。。头上那个V字的灯是怎么亮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头上那个V字的灯是怎么亮起来的?

V 灯您受累翻一下帖子有其他朋友的详细介绍,用的是伟力控上的灯

网友:
LZ你有没想过,你这样接,你不开电源那个稳压电路还在工作的.这样可能会使锂电过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 这家伙,把7E改得它老妈都不认得了

他全家也不认得

网友:
2200mAh 1s供电 很欢乐的说

网友:
1.DC降压模块的调电压电位器最好换成定值电阻,不然用段日子后会出现电压偏差。
2.开关最好接在DC模块和电池之间。
3.控是检测不到电池的电压变化的,容易过放。能否改下检测电路,不行就给电池再加个电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 这家伙,把7E改得它老妈都不认得了

你妹呀 我正在哈酒呢 全喷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