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f3p 飞机 吊机好困难。。。

楼主(2013-10-20):
f3p 飞机 吊机好困难。。。求助怎么解决呢。。飞行的过程中 基本常年保持 打着右副翼来飞行的。。。虽然我知道这是自然现象,但是我想知道是不是我的飞机的哪儿没搞对。。。

目前我感觉是1.重心问题  2.重量问题。。。
求分析视频。。。感谢。。。
当然我手法肯定也有问题。因为每天练习看来,偶尔我可以2分钟内控制的都比较自然。。但是还是依旧 常年打着右副翼。

网友A:
不打副翼,左转,是反扭造成的,正常。
听大侠们说,多练。
祝早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打副翼,左转,是反扭造成的,正常。
听大侠们说,多练。
祝早日成功!

我主要就是觉得好蛋疼。。。有时候扭不回来。在家里练略危险,哈哈

网友B:
楼主,告诉你一招,下次光着身孑飞,保证成功,穿短裤飞只成功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告诉你一招,下次光着身孑飞,保证成功,穿短裤飞只成功一半。

霸气四射了那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主要就是觉得好蛋疼。。。有时候扭不回来。在家里练略危险,哈哈

从视频看,飞机制作上没有问题,可以试着调一下遥控器上的副翼及方向、升降舵的微调。有时,飞机调好后,在室内可以脱控几秒钟,室外无风可以八、九秒钟以上,另外,在操作时打舵尽量小一点,减少飞机的晃动。其实吊机和扭力滚不难,练长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视频看,飞机制作上没有问题,可以试着调一下遥控器上的副翼及方向、升降舵的微调。有时,飞机调好后, ...

很偶尔可以 脱控的感觉。基本都是保持右副翼。只是大小的问题。发现有时候打尾翼可以减少 那种自动左旋。。。
但是就是那种全程打着右副翼的感觉很怪。。。难道我要习惯向左练习扭力滚先么。。。

网友D:
月亮群里的yao吧??
飞机左旋转是正常现象,浆是往右转造成飞机有一个向左的反转。
要么打副翼不让飞机转过去,要么练习背面吊,再不就换共轴双桨

网友:
继续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月亮群里的yao吧??
飞机左旋转是正常现象,浆是往右转造成飞机有一个向左的反转。
要么打副翼不让飞机转 ...

背面吊机 会有啥区别?

网友:
背面吊机是为了提高你的反应时间。背面吊机时升降和方向舵是反的。
就是说,飞机往那边偏,舵就往哪边打。

网友:
楼主只穿小内裤,水平一直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就是觉得好蛋疼。。。有时候扭不回来。在家里练略危险,哈哈

飞的不错啊,可以练习背面吊了。

网友E:
反扭是桨大了,用小一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扭是桨大了,用小一号

真的嘛T_T有那么简单?!...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真的嘛T_T有那么简单?!...

反扭大了多半是桨的问题,3p机又这么轻,尤其明显。
不过桨小一号的话,拉力就会减弱,应该用大一号的kv值的同型号电机

网友:
我也得好好练练吊机,这样小场地起飞降落就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扭大了多半是桨的问题,3p机又这么轻,尤其明显。
不过桨小一号的话,拉力就会减弱,应该用大一号的kv ...

悲剧啊,又要换?

网友F(2014-09-03):
引用 楼主:
很偶尔可以 脱控的感觉。基本都是保持右副翼。只是大小的问题。发现有时候打尾翼可以减少 那种自动左旋。 ...

飞的很好了,请问你的所有配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的很好了,请问你的所有配置。谢谢

不玩好久了。。。月亮军团,淘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