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遥控咋对频。求教

楼主(2013-10-20):
华科尔12通对不了频,对上一关控再开就对不上了,红灯一直闪

网友A:
仔细看说明书啊,首次先开控,然后马上接收机上电,会自动对频的。对频后在控里固定ID,以后就随便对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说明书啊,首次先开控,然后马上接收机上电,会自动对频的。对频后在控里固定ID,以后就随便对频了

解决了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谢谢

大哥,对完又有新问题,升降摇杆不工作,一插舵机,舵机就打到头,设置反向又打向另一边,才调换了右手油门,搞不懂了,求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对完又有新问题,升降摇杆不工作,一插舵机,舵机就打到头,设置反向又打向另一边,才调换了右手油 ...

你是把左手油给换成右手油了吗?换手不但机械上调换,控里的摇杆模式也要换的,你进去看下,好像MODE1是右手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把左手油给换成右手油了吗?换手不但机械上调换,控里的摇杆模式也要换的,你进去看下,好像MODE1是右 ...

换成mode1了也不行纠结哦

网友B:
短接,清除,控和接收器一起开,固定ID,我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清除,控和接收器一起开,固定ID,我是这样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成mode1了也不行纠结哦

1左手2右手

楼主:
解决了太想不到了,升降舵电位器两根线和后盖时压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