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th9x遥控器烧毁返厂维修记【附上刷ER9X的资料】

楼主(2013-10-20):
    本人刚入魔的新手一枚,9月底某天,把刚充好电的12.6V的3S锂电上2孔的接头插入还未实战过的富斯9控上,当时没注意正负极,打开开关瞬间从控里冒出一股浓烟,赶紧拔了电池,拆控一看,里面一元件烧黑了。上网查资料,也有几个模友类似经历了,当时那个悔啊。无图无真相,上图:

蓝圈处,钽电容烧毁

在几个同样遭遇的模友指导下,10月4日联系厂家售后大刚先生,电话里沟通大刚的态度非常好,他表示只要是富斯的产品,返厂维修后都会主动帮忙寄回。这点在国产企业中真的很值得赞扬。
10月7日快递到达富斯东莞厂家签收。
10月9日我致电大刚询问进度,对方解释说由于正值国庆假期结束,维修点的工作还未进入状态,维修时长稍微要慢点,好,咱不着急,等吧。
10月12日再次短信过去,对方速度回复已经寄出了,查询快递已寄出2天,心里顿时兴奋起来!
收到控后,很意外的是厂方居然包圆通过来了!也就是我只承担了过去的运费!
另外更惊喜的是,厂家还赠送了商家没给的英文说明书(虽然我英文不好,但那种喜悦不外乎收到新买的控),又送了一个镍氢电池盒,还把我返厂前拆下的螺丝都给补上了。当然,高频头不另外赠送了。附上修好的主板照片:

开控,之前建立的模型没了?不过一切正常了。

总结:富斯电源接口是3针母插头,中间正极,两边负极。最好用记号笔标明,省的以后忘记导致烧控。

由于最近要使用APM飞控里的几种飞行模式,需要利用到三段开关。但原厂固件TH9X无法把第5通道设置到三段开关。因此果断学习刷机资料,淘了USBASP,速度焊接上6根线(来自鼠标内芯铜线)如图:

刷机的照片没有拍下,网上已有更详细资料。用了companion9xInstall_v1.13软件,照着模友的经验一下就刷成功了,最新版的ER9X。正在学习中。。。有经验的模友分享点教程~

2013-10-27补充内容:
应模友e44172的要求,上个所修元件的高清图,方便想自己焊接的模友。
本人电路知识短浅,只能给个元件的名称,无法告知具体参数,还请高人补充。
貌似78L05和476A钽电容一起更换过了。

网友A:
学习了!!以后少不了麻烦你哦!!

网友B:
恭喜楼主!ER9X是强大的!
其实就是一个钽电容,找个费电路板拆个下来换上估计就行了!看体积应该是47uF那个!

网友:
不错,玩模型,就要有DIY精神

网友C:
电源输入端加个二极管,防止电源接反,不好的地方就是电压会降低一点。

网友:
用同款控的顶一下

网友D:
学习了,我的TH9x买回来一直没刷ER9x,暂时用原厂的。有空再刷了。

网友E:
我想说一下,那个电容你不焊上去都能用.自已拆一个下来换也行.

网友F:
楼主啊   我和你一样的,控烧了 同样富斯控。但是我经人指点,把坏了的电容拆了下来  就这样就满血复活了。。哈哈哈给力吧。。。。。。。但是我还是不放心,你能给我说说集体怎么返厂修控不?我还是想把那电容唤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以后少不了麻烦你哦!!

没问题,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ER9X是强大的!
其实就是一个钽电容,找个费电路板拆个下来换上估计就行了!看体积应该 ...

不了解钽电容的参数,也不清楚前面的三脚元件是否也坏了,所以返厂是最稳妥的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我的TH9x买回来一直没刷ER9x,暂时用原厂的。有空再刷了。

若你感觉原厂固件够用不刷也行,不过er9x的菜单确实比较方便,也去掉了讨厌的哔哔声,玩腻了原固件就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说一下,那个电容你不焊上去都能用.自已拆一个下来换也行.

自己刮掉钽电容后没法开机呢,其他元件可能也有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啊   我和你一样的,控烧了 同样富斯控。但是我经人指点,把坏了的电容拆了下来  就这样就满血复活了。 ...

你比较幸运呢,你搜索下钽电容的作用,如果实在不放心,需要返厂,可以pm我,给你厂方电话和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输入端加个二极管,防止电源接反,不好的地方就是电压会降低一点。

谢谢你的建议!我现在把控的电源母插用记号笔标明正负了,还把控电上2针接口换成原配电池盒的3针接口,这样不管是正面反面插进都不会接反了。

网友G:
你真好,我的修回的路费要自己给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你感觉原厂固件够用不刷也行,不过er9x的菜单确实比较方便,也去掉了讨厌的哔哔声,玩腻了原固件就刷吧 ...

我最近都没什么空玩,盼长假吧。。。这几天折腾Arduino的AT328P的MWC、2560的海盗;下班晚上还要画轻木飞机的模拟装配图。有空我的也刷刷ER9X。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真好,我的修回的路费要自己给呢。

可能不同时间,厂家做不同的改进了吧,他们用的是圆通月结方式。又或许联系的售后不同,服务质量也有差别,总之能不计所购日期的免费保修已经是很好的售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