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用天8X控的魔友,有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2013-10-20):
各位魔友,同一块电池,在两个遥控器上的电量缺不一样,我的天8X一块11.1V2200的电池,只能用几个小时,装在我另外一个控上可以用几天,为什么我的控这么耗电,各位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
那块电池用B6充电只能冲进去1200MAH的电量,虚标严重

网友:
8以上的都非常耗电,所以要备1个锂电在控包里,别飞这飞着报警了

网友:
手上一台T8X一台DSX9,电池都不怎么经用,非常奇怪的说
一直觉得有必要去弄一台四通控。。。

网友:
天8  就是费电 而且电池盒设计太小了

网友:
未用过,你有接控后直接测电池的电压吧,看看是不是和控显示电池一样

网友A:
天8测的电压明显偏低,检查一下天8的电池插头看是不是氧化了,不行就返厂吧。

网友:
天七开关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8测的电压明显偏低,检查一下天8的电池插头看是不是氧化了,不行就返厂吧。

我的控你有没有看出那里还有毛病啊?早就应该返厂了,我觉得太麻烦,要三四个星期,说不到时间更长,天8的控我都不敢飞滑翔机,怕一下没电了,我控的屏幕中间一条没显示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天地飞的客户又不出来说说了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一下电源开关之前的电压和开关之后的电压,还有电池插头之前的电压和插头之后的电压,如果排除插头和开关接触不良,最好还是返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