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直的电机能用在固定翼上吗?

楼主(2013-10-20):
450电直的电机能用在固定翼上吗?能用的话又可以用在什么机型上呢?谢谢解答

网友:
机重500-1000g的机型

网友A:
KV值太高了,涵道机应该可以。

网友B:
450的电机可以用在涵道或者飞翼上,高KV值的电机必须配小桨,不然电机会烧的············

网友C:
从APC4.1x4.1开始试吧,没有飞行速度的时候电流会很大,很可能会超出50A,这时候电机就危险了。
不过飞起来速度200以上之后就没事了。
这种电机适合500-700克的竞速机。不过功率稍逊,速度没有竞赛级的那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APC4.1x4.1开始试吧,没有飞行速度的时候电流会很大,很可能会超出50A,这时候电机就危险了。
不过飞起来 ...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的电机可以用在涵道或者飞翼上,高KV值的电机必须配小桨,不然电机会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值太高了,涵道机应该可以。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