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低于多少影响飞行

楼主(2013-10-20):
温度低于多少影响飞行

网友A:
低温好像对飞行没有什么影响吧,怕的是高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温好像对飞行没有什么影响吧,怕的是高温

像人一样,高温、低温都不行的。

网友:
如果硬要给一个数据的话,我想这个是比较理想的温度范围。
不高于30度。
不低于10度。

网友:
舵机都准备两套,冬天用金属的,夏天用塑料的

网友B:
性能差的电池,差不多10度以下,就会有很明显的衰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性能差的电池,差不多10度以下,就会有很明显的衰减

同意。

楼主:
低温应该影响电池很大,并且飞机的机械性能也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