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怎么改用模拟飞行摇杆控制飞机?

楼主(2013-10-20):
同上啊,就是飞微软模拟飞行游戏用的杆子

网友:
谁 有人喊你 快出来

网友A:
APM有数传的话,直接在地面站电脑上接上游戏手柄,打开地面站相应功能,就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有数传的话,直接在地面站电脑上接上游戏手柄,打开地面站相应功能,就能控制。

多谢楼上滴,别的飞控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滴,别的飞控不行吗?

别的不知道。我只知道APM可以而已。

网友:
只玩过APM可以,别的没玩过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的不知道。我只知道APM可以而已。

自己把一个遥控器拆了吧,链接到摇杆的电位器和按钮上,这个改造难度最小。要不就去网上找一种盒子,直接把摇杆变成遥控器,不过不算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