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

楼主(2013-10-20):
买了个花牌电机,我电调三根线都是黑色的,应该怎么接呢。是有顺序的还是随便接上就好呢。

网友A:
随便接的,接上后如果转向不对,对调其中的两根线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接的,接上后如果转向不对,对调其中的两根线就OK了。

谢谢前辈,在这里总是有像您这样的前辈指教。省很多事。
再请教一下前辈,我的电机怎么会自己突然就冒烟了呢?而且冒烟后电机也没事,还可以继续飞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在这里总是有像您这样的前辈指教。省很多事。
再请教一下前辈,我的电机怎么会自己突然就冒烟 ...

冒烟?这可不是好事,检查一下三个橡胶头,或者干脆得新焊一下,这种情况多半是缺相所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冒烟?这可不是好事,检查一下三个橡胶头,或者干脆得新焊一下,这种情况多半是缺相所至。

对啊,连续出现两次。然后把电机拆下来看了看也没有烧掉的痕迹。又装上。再飞,好几块电池都没事了。我也觉得是缺相电。您说,这个电机还可以接着飞吗?

网友B:
可以表演下拉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表演下拉烟了

呵呵 这个可不好玩吧!

网友:
拿分了直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连续出现两次。然后把电机拆下来看了看也没有烧掉的痕迹。又装上。再飞,好几块电池都没事了。我也 ...

在正常的负荷下电机不发热就可以断续用,但电机冒烟了绝缘会下降,使用中会担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