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的三轴陀螺怎么选择

楼主(2013-10-20):
刚刚入手了RJX90无副翼汽油机,不知道选什么三轴陀螺好,不知道哪家的三轴能经受的了汽油机的震动,而且好多人都说小松这类的磁电打火的发动机会对三轴陀螺产生电子干扰,以致抖舵不止。朋友的Vbar就被干扰的不行,换了CDI点火系统就改善很多。我真的不喜欢CDI点火,所以想请大家给出出主意,到底谁家的陀螺既抗震又防电子干扰。

网友:
前排等解答。

网友:
我个人知道的抗震效果还算可以的 龙卷风 3GX  个人见解,不等于标准答案,楼下继续补充

网友A:
我的RJX 90汽油机用EBAR V2还可以,脱手5秒左右,我的是小松26,这款机离合和离合罩部分一定要平衡好,罩和离合一定是一条水平线,不水平线的话机子特别震动的,什么三轴都不行的,我试过

网友:
我在nx4上用过3GX和MB,同样的安装位置,3GX起飞很费劲,转速一起来斜盘就歪,得不断的修正才能离地,换用MB后起飞非常顺,就我使用过的这两款三轴而言,推荐MB,其他的没用过了。楼下继续。

网友:
哈哈,明天 挂 TaoBao 出个 G31 三轴陀螺。

价格嘛 330元 吧。带2根 卫星线 1根 USB线 包装盒都有。

请看 这个 贴子 的 26楼 :G31 测试震动图谱 功能。

10Kg级 汽油直升机 10月6日载荷实验记事。(下一步:加APM飞控) ... 1 2 3

网友:
700n dfc+os gt15+sk720 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RJX 90汽油机用EBAR V2还可以,脱手5秒左右,我的是小松26,这款机离合和离合罩部分一定要平衡好,罩和 ...

"罩和离合一定是一条水平线" 说的是轴心线吗?我感觉也是这部份震动最大 就是一直调不好,有什么诀窍没有?

网友:
是轴心线的,离合罩两边一定要平衡,突出的部分两边一致

网友:
我用过g31的在outrage fusion 是好用的。

网友:
mb的抗震效果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