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O的铜波箱总成性能怎么样?

楼主(2013-10-20):
配合他的电机扭力和速度怎么样啊?用过的车长可以聊聊吗

网友:
看这样子扭力应该不错,但是铜质的齿轮不提倡,容易磨损

网友:
这波箱扭力不错,自重相当大,省配重了

齿轮的话,到手先检查,上油磨合的话,还是可以。

最脆弱的地方是输出轴,尤其是主动轮前置的话,操作要小心了。听说有操断的

我的还好,服役两年多,还没有垮的迹象

网友:
室内玩玩还行,越野不耐操。我8个月玩断5根轴。

网友:
,8个月玩断5根轴,看来 确实不结实

网友A:
这坦克好像很小的,1:35的吧

网友:
除了重之外好像没什么好处,不过齿轮在轴上转时没有轴承的话应该是要用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坦克好像很小的,1:35的吧

这是1:16的

网友B:
太野蛮了....撞呢嘛?

基本真车怎么来模型怎么来应该是不会断的.野蛮操作的话,真车要操烂也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野蛮了....撞呢嘛?

基本真车怎么来模型怎么来应该是不会断的.野蛮操作的话,真车要操烂也不难

唉,估计各种暴力开 各种撞,坦克这样玩法看着都心疼

网友C:
越野,履带接地面积大,履带自重也大,驱动轴受力很大,这波箱用铜轴当驱动轴已经够危险了,而且是5毫米粗的,更让人惊奇的是,在5毫米的轴上打3毫米通孔,叹为观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越野,履带接地面积大,履带自重也大,驱动轴受力很大,这波箱用铜轴当驱动轴已经够危险了,而且是5毫米粗的 ...

看来这个出轴丝毫没有考虑亢余量,完全不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越野,履带接地面积大,履带自重也大,驱动轴受力很大,这波箱用铜轴当驱动轴已经够危险了,而且是5毫米粗的 ...

这尼玛是相当的脆弱啊.........才1MM的边厚,还是铜制的

网友:
这货看着外形挺小巧的 不知道能不能往号手的T-34里放呢?如果可以的话 还真可以弄个来改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