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6028SB可以用SBUS控制14通道吗

楼主(2013-10-20):
控是T8FG 用一只6028SB的SBUS功能可以实现控制14通道吗。

楼主:
在不增加接收机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一只6028SB的SBUS功能控制14个通道

网友:
用sb舵机就行了

网友:
楼主,两种选择:
1.使用SBUS 舵机(如果楼主是土豪的话,可以买5个SBUS舵机,加上其他输出口,正好有14个通道了)
2.使用sbus解码设备,可以把SBUS信号解成任意几个通道的信号(sbus转PWM)。(性价比高一点,不需要专门的SBUS舵机,现有舵机就能使用)

楼主:
我飞多轴,飞控是WKM接收是6028,现在WKM就用了7个通道,还剩一个通道控制云台俯仰,就是想在不增加接收的情况下多个通道控制横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飞多轴,飞控是WKM接收是6028,现在WKM就用了7个通道,还剩一个通道控制云台俯仰,就是想在不增加接收的情 ...

如果楼主仅仅是只需8个通道的话,很简单,用一根Y线,分别接上电源和舵机,然后插到接收机上就行了,这样就有8个通道可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