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BB响测得的电压与B6充电器不一致

楼主(2013-10-20):
我的一个3S 4000mAh 的
电池
,飞机降落后用BB响测得为11.5V,但是接上B6
充电器
充电时,显示为11.9V,为何差别这么大呢??

网友A:
B6 精度不咋滴 BB响的精度也好不到哪去

网友B:
两个的參数 只能參考下 楼主还真相信啊!

网友C:
BB响,那个只是 做个参考,B6应该比BB响稍微准一点儿, 要想准,搞个好点的万用表测

网友D:
飞机落地后,距离你接上B6充电,一般都会间隔一段时间!
电压会在这个时间段内慢慢回升!

网友E:
同意楼上的

网友F:
我今天也有此感慨。我是在同一时刻用BB和B6测的。也有不小差距。所以想如何去用准确的电压去校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