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又来求问了,为什么我的俯仰调节是反的?。。。

楼主(2013-10-20):
mega2560+GY-86 MWC2.2
手持飞行器 俯冲的姿态,明显感觉到马达的调节是加速俯冲的 而并不是将俯仰减小的。。这是哪里的问题??
大神求解啊

网友:
一分到手,低头猛走

网友A:
头尾搞错了?桨装对了?电机转向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尾搞错了?桨装对了?电机转向对吗?

在程序里改了个符号 正过来了
现在又有问题了 校准了电调油门行程以后 感觉有的转的快 有的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程序里改了个符号 正过来了
现在又有问题了 校准了电调油门行程以后 感觉有的转的快 有的慢。。。。
...

油门行程联系并联校准。飞起来之前有快有慢也正常,起飞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