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转的快了就不平衡了,咋办?

楼主(2013-10-20):
两个电机调pid,还好,但是使劲增加油门,就不行了,什么原因?

网友A:
一分到手,低头猛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分到手,低头猛走

就是这感觉

网友:
油门行程,电机座是否水平

网友B:
你可能是看网上面的 才知道那样调的吧

网友:
那样调 不可能调得很稳的 因为MWC飞控 不一样的油门 不一样的重量 就会得出不一样的PID 只有试飞 才会知道

网友C:
重量不一样,PID也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是看网上面的 才知道那样调的吧

那我应该咋办?我还怀疑是电机和浆质量不好,导致转速大是震动过大
我的是自己用单片机做的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量不一样,PID也不一样吧

是起飞重量不一样吗?

那我该咋办?给点建议额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起飞重量不一样吗?

那我该咋办?给点建议额

PID调节我也是在学习,等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