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神仙来指点指点、、、、、、、

楼主(2013-10-20):
空机重612克  上F4006   680KV电机  天行者30A电调   玉兔二代全套加OSD   电池4S5000MHA       能飞多久 ?还有这样的配置可以吗? 请大家指点指点       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A:
一分到手,低头猛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分到手,低头猛走

怎么说?

网友B:
把电机座去了 直接在铝管上钻眼儿  就这个管   很是脆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电机座去了 直接在铝管上钻眼儿  就这个管   很是脆弱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C:
这架子,估计震动很大吧

网友:
一分到手,看完就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架子,估计震动很大吧

怎么能看出架子震动大啊?管子太薄么?

网友:
拿分到手,低头猛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能看出架子震动大啊?管子太薄么?

板子和电机座很单薄,机臂有点软

网友:
这架子。。。。上飞越的吧

网友:
12-15分钟

网友:
神仙到!十分钟以上,15分钟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