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豹2的诱导轮,如何无损拆下??(已解决)

楼主(2013-10-20):
恒龙豹2的诱导轮,如何无损拆下??

好像无从下手嘛……

网友A:
貌似就一个自攻螺丝把诱导轮锁紧的........外轮中间不是有个孔么,应该就是给螺丝批伸进去拧螺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就一个自攻螺丝把诱导轮锁紧的........外轮中间不是有个孔么,应该就是给螺丝批伸进去拧螺丝的.... ...

果然是这样,我把它想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