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机发热厉害,而且只有两个电机发热。

楼主(2013-10-20):
飞控是mwc aiop,电调25A四合一,机架是600碳纤,电机是iflight 2212,1147桨,50%油门起飞,稳倒是蛮稳,就是图里面2号和3号电机发热,其中2号电机发个非常厉害。2号电机的线断过,我自己接好了,焊接应该没问题,焊好之后测不同线之间的电阻也是一致的。求大神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了。另外,启动时偶尔有个电机会倒转2~3度,不知道是不是电调有毛病。最后告诫新手,买商品控吧,mwc的gps定点真的有点坑爹。不过mwc稳倒是稳的一逼,没风的时候基本上就不动,还是默认参数。可惜999的naza我还是买不起,唉,屌丝命啊。

网友A:
调油门行程试试

网友B:
如果一切的是正常的 那就把那2个电机加香蕉头。或者把切断焊一下 。你自己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油门行程试试

怎么调?我没调过。。。。貌似mwc是飞控自己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切的是正常的 那就把那2个电机加香蕉头。或者把切断焊一下 。你自己考虑

我准备下次再弄,兑换两个电机位置试试。

网友C:
这个问题曾经也折腾得我好苦,当时我还把电调换过,电机换过,废话说完了。。。原因是电机没装平,你的顺时针这2个电机需要更大的转速来维持飞机的平稳

网友:
楼上正解!没装平

网友:
拿分到手,低头猛走

网友:
平衡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曾经也折腾得我好苦,当时我还把电调换过,电机换过,废话说完了。。。原因是电机没装平,你的顺时 ...

谢谢了,我去矫正一下,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