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全负载感度问题!

楼主(2013-10-20):
大疆精灵  升级主控 挂载狗思 +狗3   2200电池  400MW图传 ,感度应该调到多少?(现在把方向调到了140,还是晃头厉害,而且降高度时非常不稳定)!请大疆技术给个答案!谢谢!

网友:
我觉得这么没法给准确的答案,只能靠日后在飞行中慢慢的调整

楼主:
这套可是大疆原配,应该做过测试数据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套可是大疆原配,应该做过测试数据的吧!

这个只能问技术支持咯

网友:
调整回默认值呢?

网友:
记得感度的默认值是125   100

网友A:
超重本来就不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超重本来就不稳

不会啊!我刚刚换了老虎的2214电机,起飞跟原厂银燕代工的2212电机一样稳啊!老虎的2214跟银燕代工的2212,用起来2214更有力啊!还更稳

网友:
看来只有换机了,都是这个相同的问题。

网友:
先用dji建議感度慢慢試吧!
但小軸距加上載重很難不晃,特別是在有風的狀況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会啊!我刚刚换了老虎的2214电机,起飞跟原厂银燕代工的2212电机一样稳啊!老虎的2214跟银燕代工的2212 ...

用了tm2214,比原厂电机稳定很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了tm2214,比原厂电机稳定很多吗?

跟原厂的稳定程度差不多,但是比原厂的拉力大一些,1.6kg以下应该没问题,我都到快达到1.4了

网友:
各有各的使命,折腾有时候不是件好事

网友D:
给你一个参考数据,不过2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这个没有绝对,只有相对,你只能调出你自己飞机最适合的感度,不过小精灵由于调参在机壳外面不能连接数据线,所以不是很好调,调多了,也难得去拆上机盖了,这点希望DJI以后改进
先说明一下,我是只用了DJI的机壳,其他是自己DIY的,可能在重量上会有点偏重
配置:
中心板:自己画的PCB,集成了2个2A UBEC 一个5V ,一个3.3V 5V给飞控、接收机供电,代替NAZA原来的稳压模块,3.3V给5.8G图传供电,中心板内置5.8G图传。
电调: DJI 30A电调只留下核心部分其他的,拆皮,去掉了散热部分,等减轻重量
电机:DJI红色电机920KV
浆:    DJI小精灵原装浆
云台:飞越狗诗
摄像:狗2,(狗2比狗3种)
飞控NAZA_M
基本感度:
140   140   150  150
姿态感度
80    80
飞行起来一个字,稳,但是由于这个重量对于8寸浆来说,有点偏重,装云台和狗后,上升与下降以及定高有点难做到稳定,所以在加云台和狗后,我会把垂直感度在加大10-20的样子,这样就很好了。

网友:
我想说的,但楼上说得够清楚的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你一个参考数据,不过2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这个没有绝对,只有相对,你只能调出你自己飞机最适合的感度, ...

今天拆开装好的小精灵,特补上图片与视频,在这里首先感谢DJI赠送的小精灵外壳和脚架。

网友:
165好像你式式吧

楼主:
恢复默认感度,左右方向偏移更厉害!调到140时还好,基本能接受,是不是还得继续调高?

楼主:
而且感度调高后明显费电,原来能飞7分钟,现在五分钟红灯就闪啦